gd32f207显示256色,为什么得到256灰度图像?

楼主(2017-01-22):
看说明书,已经配置色彩为8位的PF_AL44,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是数据做了啥处理的?

网友A:
图像处理方面的没怎关注的,,不过的确很复杂的

网友B:
这方面的也不是很清楚的,先支持下的

网友C:
这个是怎样得到的呢?不很明白的。。

网友D:
这个不明白啥叫灰度图像的,,就去百度了下

网友D:
具体的解释如下——灰度数字图像是每个像素只有一个采样颜色的图像。这类图像通常显示为从最暗黑色到最亮的白色的灰度,尽管理论上这个采样可以任何颜色的不同深浅,甚至可以是不同亮度上的不同颜色。灰度图像与黑白图像不同,在计算机图像领域中黑白图像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灰度图像在黑色与白色之间还有许多级的颜色深度。

网友D:
这个就是说只显示了黑白两种颜色的哈。。。那我的问下了楼主的256色是怎么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说只显示了黑白两种颜色的哈。。。那我的问下了楼主的256色是怎么解释的 ...

本想做RGB->332色彩,但是显示出的是灰度色彩,看了说明书,好像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了,是否一个byte只能显示成灰度?

网友E:
和你数据的定义有关了,还有和具体的数据接口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