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ART 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7-01-22):
StM32  USART   串口  怎么发出去 字符‘a’ 的一直是0x80    求解!

          GPIOA    AFIO    USART1  的时钟都打开了
串口是USART 1
      systmeClook_init();
      GPIOA->CRH=0x4b0;
       USART1->BRR=0x271; //115200

             USART1->CR1|=(1<<13);
             USART1->CR1&=~(1<<12);
             USART1->CR1|=(1<<2)|(1<<3);
             USART1->CR2&=~((1<<13)|(1<<12));
  while(1)
  {

  if((USART1->SR&(1<<6))!=0)
  USART1->DR='a';
  }

网友A:
用库函数吧

网友B:
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网友C:
时钟初始化的对不对?

网友D:
你发的是字符的话,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要选择hex查看

网友E:
就说0x80这个数 它是字符吗?

‘a’ = 0x61

0x80 = 128 早就超出了char型数据的范围

感到奇怪的是 你究竟是怎么搞的!

网友F:
所用的引脚配了吗?
一般库函数是经过严格测试过的,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的程序用库函数也有问题,那可以肯定一定是你的问题,估计是引脚、时钟等配置没做好

网友G:
拿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输出波形

网友H:
你可以先发送0x11或者0x22等等这样的16进制数,确定是不是数据的显示问题,如果能够接收到0x11,那么说明配置没问题,再找其他原因,如果不能够,说明配置有问题,检查波特率

网友H:
另外,串口1的时钟挂在了APB2上面,你求的那个BRR寄存器的值好像是按照72000000HZ求得,这个有问题
,串口1应该是36000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