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38A 接收数据包疑问求助

楼主(2017-01-22):
使用MSP430f5438A接收数据包,总接收到最后一个时,前面的被覆盖掉了啊?为什么??用的是串口异步通讯
用串口助手显示,而收到的数据是EF 01 FF FF FF FF 07 00 03 00 00 0A,但是从缓存器里取出来的只有一位0A,是程序错了,还是缓存器里的值不能用循环来取,求助

网友A:
肯定会被覆盖掉啊,接收到一个字节你就保存一个啊,不然到最后缓冲区只有最后一个字节啊

网友B:
初始化 对准之类的不需要么?

网友C:
用第二功能时要仔细检查寄存器

网友D:
开启接受中断,每进去一次中断,把数据存到数组缓存,根据自己的协议判断接受是否完成来处理数据

网友E:
因为430是操作寄存器,所以这个你要参考用户手册好好看,看你操作的寄存器是否和预想的一致;
还有你要在debug状态下,查看寄存器的值的

网友F:
串口的这个缓存寄存器好像我记得只有一个字节,你对应用户手册好好看看呢

网友G:
串口还能覆盖就是你的程序没有读取了

网友G:
使用串口中断读取了吗

网友H:
你使用什么读取的?

网友H:
如果是中断读取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I:
单片机的缓存只能存一个字节,需要你自己收一个存下来,然后再收下一个

网友J:
典型的程序问题

网友K:
你的数据没有读取完整。

网友K:
建议使用中断进行读取。

网友L:
你怎么读取相关的数据?

网友L:
缓存器里面的数据fifo有多少

网友M:
直接读取最后一位就是你的读取速度太慢了

网友M:
使用中断读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