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与磁耦合谐振无线充电的区别

楼主(2017-01-22):
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利用了电磁感应的原理,在发送线圈上,变化的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然后磁场又在接收线圈上感应出电场。达到能量传输。。。。那么对于磁耦合谐振无线充电而已,就比电磁感应式的多了一个谐振电容,发送接收线圈发生谐振,产生强耦合通道,能量发送过去,不是很清楚中间那个强耦合通道是什么

网友A:
对于磁耦合谐振无线充电而言,就比电磁感应式的多了一个谐振电容” 感觉说的不确切,或者有错误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中间那个强耦合通道是什么”
简单地说,“中间那个强耦合通道”是个忽悠。

网友C:
无论接收方是否谐振,能量都是靠电磁感应传输。耦合强弱,并不因有电容或者无电容而改变。

网友D:
耦合是要比电磁感应的强。至于原理,应该是还没有成型的理论来解释

网友E:
电磁学和电工学发展到今天,没有“还没有成型的理论”

网友F:
谐振耦合和磁耦合不是一回事
要需要合适的谐振频率满足电磁耦合

网友G:
谐振, 回路中的电流, 或是谐振元件上的电压可以按Q值倍增, 但不代表输出的功率也可以倍增

网友H:
就是说,他们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的电压可以倍增,另一个不能倍增?

网友I:
维生素与维他命的区别~

网友J:
楼主可以看下美国witricity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