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用spi控制MPU6500的问题

楼主(2017-01-22):
现在可以通过spi读取到数据,但是我该怎么对mpu6500进行配置呢?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mpu6500里面有它相关配置的寄存器,我需要通过对寄存器进行赋值来完成对mpu6500的配置。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么我该如何对mpu6500的寄存器进行赋值呢?是不是需要先定义mpu6500的寄存器然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用SPI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先发命令禁止I2C   然后发X\Y\Z地址读数据就可以  可以连续读数

网友B:
我的程序报错
C28xx: 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Finish Auto Run" at 0x9fb4: (Error -1066 @ 0x9FB4) Unable to set requested breakpoint in memory. Verify that the breakpoint address is in writable memory. (Emulation package 5.0.872.0)

网友C:
0x9fb4处,在执行Finish Auto Run时,去掉断点出现了问题。不能在存储器中设置需要的断点

网友D:
核实断点地址在可写存储器中

网友E:
芯片被锁死是不是就像这种情况

网友F:
可以先学习一下DMP,应美盛有官方的motion_driver,那应该是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G:
mpu6050不是iic接口吗?

网友G:
楼主应该通过iic接口调试才对。

网友H:
原子407战舰开发板有例程 可以参考

网友I:
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哈

网友J:
这个有spi的接口吗?

网友J:
mems不都是iic接口设计?

网友K:
读取mpu6050之前不是都先配置才行

网友K:
你直接写入地址,然后写入配置数据。

网友L:
为什么不适用iic接口读取?

网友L:
iic读取mpu6050有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M:
MPU6500传感器调试,通信协议为SPI

网友M:
一般都是基于硬件SPI1kHZ读取MPU6500

网友N:
28335 spi同步串口通信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用SPI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先发命令禁止I2C   然后发X\Y\Z地址读数据就可以  可以连续读数 ...

其实iic读取更简单一些。

网友O:
建议使用I2C总线进行读取数据

网友O:
spi读取到数据就不能读取其他的传感器数据了。

网友P:
IIC控制MPU6050简单

网友P:
配置的时候,配置成为spi模式。

网友J:
spi完美读取MPU6500,速度可达2khz

网友J:
了解mpu6500的spi时钟极性

网友Q:
你配置了mpu6050了吗?

网友Q:
SPI读取数据快,但是不能跟其他的元器件进行连接。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用SPI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先发命令禁止I2C   然后发X\Y\Z地址读数据就可以  可以连续读数 ...

这个mpu6050是iic操作更简单一些。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核实断点地址在可写存储器中

这个读取更断点地址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用SPI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先发命令禁止I2C   然后发X\Y\Z地址读数据就可以  可以连续读数 ...

使用spi需要先禁止iic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用SPI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先发命令禁止I2C   然后发X\Y\Z地址读数据就可以  可以连续读数 ...

直接上电不是能够通过iic读取吗?

网友T:
为什么不通过IIC总线进行读写操作呢。

网友T:
IIC读写数据应该要简单一些。

网友U:
为什么先定义mpu6500的寄存器?

网友U:
mpu6500的寄存器地址都是已经初始化完成的,看看你的spi地址写错了吗

网友V:
对读写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V:
都是需要对MPU6050模块的接口进行对接设计。

网友W:
这个首先要注意SPI总线通讯的。

网友X:
直接通过接口写入寄存器配置的数据

网友X:
还是主要通过mpu6050计算姿态算法。

网友Y:
不是mpu6050吗?

网友Y:
mpu6500的寄存器跟mpu6050不一样吗?

网友Z:
mpu6500的寄存器进行赋值不就是读写寄存器吗

网友Z:
你查看一下芯片的寄存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