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USB转串口免驱动芯片

楼主(2017-01-22):
请教一下USB转串口免驱动程序芯片有哪些?麻烦各位大虾推荐一下
有这种芯片的,请联系我
QQ:371234014
电话:18349174042

网友A:
很简单啊,比如我就是使用飞思卡尔的KL25只有很小的QFN32脚芯片自己写了USB-HID程序,这样的芯片插入电脑后,就是免驱动了呀.不像PL2303,CH340等一样了。如果要弄成串口的,就将这个USB数据转发到UART发出去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另外的加一个USB驱动芯片,同时,程序什么就在ARM里了。

网友B:
转串口哦

网友C:
所有的硬件都要驱动的。你说的不要是你已经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