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BakeBit - LED-Bar+Rotary Angle Sensor,完成类拟音量调节的效果

楼主(2017-01-22):
  • BakeBit - LED-Bar是一个多彩led模块,模块使用了五个内部集成了Ws2812控制芯片的多彩LED,每个LED内部有R、G、B三个发光二极管。Ws2812控制芯片串行读取控制信号,并从中提取出RGB颜色分量,再分别控制R、G、B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混色出不同的色彩。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总共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
  • 五个LED串行级联,只需要串行的写入控制信号,五个LED便会发出缤纷斑斓的色彩。
  • http://wiki.friendlyarm.com/wiki/index.php/BakeBit_-_LED_Bar/zh
  • BakeBit - Rotary Angle Senso是一个旋转角度传感器模块,模块使用了一个旋转电位器。通过改变接入电路部分电阻线的长度来改变接入部分的电阻值,从而改变输出端的分压。
  • http://wiki.friendlyarm.com/wiki/index.php/BakeBit_-_Rotary_Angle_Sensor/zh
  • 这个项目实现类拟音量调节的效果,用到电位器模块和LED Bar。
  • 1.准备器材: NanoPi NEO板子,NanoHat Hub接口扩展模块,8Gsandisk卡,串口转接板,多彩led模块,旋转角度传感器模块,电源线,定制排线2根。如下图:
  • 2.根据NEO的wiki教程http://wiki.friendlyarm.com/wiki/index.php/NanoPi_NEO/zh将nanopi-neo-core-qte-sd4g.img的固件用win32diskimager烧写到sd卡上,插卡连接好硬件,上电启动。
  • 3.进入系统后,需要根据bakebit教程安装软件
  • 第1步 - 通过ssh,或者串口终端进入开发板的命令行,从 github 上下载BakeBit代码:
    cd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BakeBit.git

    • 第2步 - 使用如下命令在开发板上安装BakeBit:
    cd BakeBit/Scriptchmod +x install.sh./install.sh

    • 第3步 - 重启开发板:
    reboot

    • 要运行示例程序,可以在开发板上进入 BakeBit/Software/Python目录,运行bakebit_rotary_angle_sensor.py:
      cd ~/BakeBit/Software/Pythonsudo python bakebit_rotary_angle_sensor.py
    • 4.运行效果,旋转电位器,LED亮度会随着电位器的角度变化而变化,如下图:
    • 串口终端显示如下:
    • 这样,已经成功的将BakeBit - LED-Bar+BakeBit - Rotary Angle Sensor成功的用起来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7494828559.5.bo4rdK&id=544520132488
    • 更多示例请参考:http://wiki.friendlyarm.com/wiki/index.php/Main_Page#Bake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