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参数测试仪

楼主(2017-01-22):
怎样用MSP430G22553的型号的芯片,设计制作一个脉冲信号测试仪,可以测量脉冲信号的幅值、频率、周期、占空比、上升和下降时间等参数。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的,或者有什么思路可以帮解释下的  谢谢啦

网友A:
利用自带的AD模块,尽量多的采集数据,难点是存储和显示

网友B:
定时器扑获方式测时间

网友C:
测量脉冲信号的幅值、频率、周期、占空比、上升和下降时间等参数。

网友D:
这些参数在什么范围哦?如果要做一个宽量程的测试仪估计电路不那么简单。

网友E:
幅值、频率、周期和占空比都好测。难点在于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

网友F:
测量多大频率的信号?

网友F:
你需要使用ADC采样实现这个。

网友G:
可以做个示波器了

网友H:
这个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I:
这个芯片内部集成的有ADC吗

网友I:
使用DSP做这些处理应该更合适。

网友J:
必须使用MSP430G22553?

网友J:
MSP430G22553内部集成了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