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仿真器驱动

楼主(2017-01-22):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一直装不上,各路大神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A:
CCS v5里TI的仿真器驱动程序都是自带的

如未成功安装,也可去其官网下载。

http://emulators.spectrumdigital.com/

网友B:
也可能是系统原因,我用的也是win7 64位的。装430仿真器驱动是就这样,用官方直接下载的驱动解决的。

网友C:
不行就换32位系统。或者XP, 64位对于510不支持

网友D:
这个最好是找厂家    看他们的仿真器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支持哪些CCS版本

网友E:
可能不支持win7 64位

网友E:
在xp系统上能够安装吗

网友F:
这个问题的没遇到的哈。。下去查下资料的

网友G:
驱动不支持吧。

网友G:
可以按照一个虚拟机试试看。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安装一个虚拟机。

网友H:
楼主的win7可以安装32位的也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win7可以安装32位的也行。

这个好像只支持xp的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win7可以安装32位的也行。

你是用的哪个的仿真器?

网友J:
xP是可以用的

网友J:
XDS 510支持32和64位WINDOWS7系统的驱动程序

网友K:
这个没有64位的驱动吧

网友K:
使用XP的虚拟机简单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A:
CCS v5里TI的仿真器驱动程序都是自带的

如未成功安装,也可去其官网下载。

这个进去看下的,,也学习下,防患于未然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CCS v5里TI的仿真器驱动程序都是自带的

如未成功安装,也可去其官网下载。

这个在重试一次的,,驱动的安装不能遗漏任何文件的。

网友N:
WIN7 64位没有驱动

网友N:
XDS510仿真器的驱动可以安装在虚拟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