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太阳能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7-01-22):
最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太阳能系统,用逆变器是5KW/96V,控制器是96V/100A,铅酸电池有200Ah/12V*16个,老是出现问题,控制器的情况是,控制器电压的设定是浮充110V,但是控制器输出的电压总是到122V,由于输入逆变器的电压太高了,导至逆变器经常响跟报警,然后自动关机。这是控制器出了问题吗?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A:
这主要是你系统没有调配好,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控制器既然设定是浮充电压的功能,为什么设定110V回到122,,
如楼上所言,系统调试的问题

网友C:
建议你找一比较熟悉的工程师调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是没调配好,问题很简单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是控制器出问题可,你换个新的试试。。。莫非要自己修吗?

网友E:
我觉得肯定是电压采样出来问题,

网友F:
一般控制器有浮充,过压保护值等参数,你先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对,可以试试把过压保护值调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