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扩485卡:怎么收到了自己发的数据?

楼主(2017-01-22):
买了个乐扩的 PCI-E 多串口485卡,型号IO-PCE352-PR2S。
它的发送、接收引脚是和在一起的,就是是  TRX+ 和 TRX-。
DB9上什么都不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按道理,因为DB9上没东西,应该不会收到任何数据。
其实却收到了数据,而且和自己发出的数据有点像又有点差异。
比如我发送  00 00 00 00 00 00 28 00 00 00 D8 FF
那么就收到  FF FF FF FF FF FF AF FF FF FF DF FF
我用的这个串口助手是乐扩给我的,应该没问题。而且从乐扩给我的截图来看,他也是发送的同时就会收到东西。
此外,我用自己编写的C#程序,也遇到了同样的现象。
但是当我咨询乐扩时,对方态度不好,不搭理我了。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现象?请注意是 TX 和 RX 合并到一个引脚的。
谢谢!

楼主:
而且我进一步发现:只有波特率高的时候才有这个现象。9600的时候就不会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但是到了300K以上,就会收到了!估计是乐扩的板卡高频没做好?

网友A:
总线需要加偏置,防止感应干扰。

楼主(2017-03-06):
引用 网友A:
总线需要加偏置,防止感应干扰。

所谓“偏置”就是120欧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谓“偏置”就是120欧姆吧?

那是终端电阻。

如果你说的“偏置”不是终端电阻,那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A:
偏置电阻是连接在总线与电源、地之间的电阻。

这个电阻也就是上拉或者下拉,恐怕不需要加吧?难道RS485的发送端不会控制其电平吗?

网友A(2017-04-18):
偏置电阻的意义在于保持总线浮空时的逻辑状态。如果不用偏置电阻,那就需要始终有一个节点处于输出态,使总线逻辑确定。但这么做在总线上有多个节点时的逻辑处理上会非常麻烦,因为必须在其它节点产生数据发送前的一瞬间撤除,这几乎无法实现。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避免这种麻烦——通讯只能由总线偏置节点发起,即固定的单向通讯才行。422主机的发送回路就不用偏置电阻,因为通讯只能由主机发起。但422主机的接收回路仍然要加偏置电阻,除非总线上只有一个主机和一个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