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发光管、肖特基、锗二极管的电流方程是怎样的?以及温飘

楼主(2017-01-22):
如题,感觉经典的那个公式应该是适用于硅,其它二极管并不适用

楼主:
附件是矿石收音机论坛sio2《发几个以往闲暇时实测的元件伏安特性参数》贴实测的数据。不知道把纵坐标改成对数坐标会怎样?按二极管电流方程应该变成近似直线。但简单对比了几个点的数据,发光管比9014更陡直,蓝>红>9014,因此应该不是直线。因为如果是直线,原点位置相同,而发光管电压高,这样直线应该更平,这样发光管应该更平缓才对。如果把公式写成I=Is(e^KU-1),发光管应该K大Is小。

网友A:
感觉在小电流时的电压有点波动。还有可能电压测量通道的阻抗不够高(蓝光更明显)。

图表上的电流轴应采用对数刻度,这样看就更直观了。

网友B:
从你提供的数据来看,陡峭程度并不是“蓝>红>9014”,而是“红>9014>”,因为你的图表横坐标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把3个图放在一起即可看出,第二幅图是电流取LOG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提供的数据来看,陡峭程度并不是“蓝>红>9014”,而是“红>9014> ...

我没有仔细比较,只看了100uA附近,从对数图看“0mA”附近确实是蓝比红陡峭,更小和更大红比蓝陡峭。和方程根本对不上,9014可以。原贴乌乌乌.crystalradio.cn/thread-1346443-1-1.html

网友C:
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才能真正看到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提供的数据来看,陡峭程度并不是“蓝>红>9014”,而是“红>9014> ...

看对数后的曲线还像指数曲线,如果再对数会怎样?我不会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对数后的曲线还像指数曲线,如果再对数会怎样?我不会操作。

再做对数,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至于为什么实测与理想公式不符,我没学过半导体物理,我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