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
一个小电路板坏了,芯片上面的型号被刮掉了,哪位大神能给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A(2017-01-22):
可能是NE555或者是LM358。。。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的线路板啊

网友C:
你应该先说清楚这个板子是用于功能的,这样才比较好认出来。

网友D:
关键在于板子的功能 知道功能的话就容易知道芯片型号了

网友E:
第一个小板上面有可变电阻,还有好像是单结二极管,应该是555

网友F:
如果两个小板是在一起的,下面的一个应该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G:
加大三极管放大倍数,加大基极电流,确保饱和。或用VMOS管。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