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三极管发热严重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7-01-22):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发热是因为功耗太大,如果电路合适无误,原则上可更换Pcm大的三极管。

网友B:
输入端有问题,输出端也有问题。

网友C:
你家里只有1k电阻???4个1k电阻都错!!!为什么要用1k电阻???

网友D:
输出端1k电阻接地有何作用?1k电阻为什么要与真空泵负载并联?

网友E:
将三极管集电极的电阻加大到10K试试,发热是因为三极管开通时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F:
应该是电路问题,三极管有两种接法,区别很大集电极,和发射极

网友G:
把集电极电阻加大点试试

网友H:
三極管工作在放大狀態,你的12v 8w   ,700MA ,選擇的積極電阻不對,還有  電機是感性負載,需要并一個高速二極管
你的電路考慮的不周到

网友I:
12V 8W 岂不是 功率太大了!

你需要MOSFET来驱动的!

或者你选驱动一个继电器,然后 继电器来驱动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