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温度不会更新

楼主(2017-01-22):
(无正文)

网友A:
18b20改接单片机另一个引脚试试。。

网友B:
先把基础打牢固,必须得学会改程序,不然玩单片机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时间什么的可以更新吗?

网友D:
这个情况确实有些奇怪,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硬件有问题(接线不良,接错等),
采用通用算法最后显示的是85.0℃。

网友E:
很可能是代码上的问题,具体的就不便推断了。

网友F:
取决于相关代码遇到无效数据时的处理机制,如果是类似于51hei版本的代码,采用BCD处理数值,无效时会得到85.0℃。

网友G:
用K4软件打开程序看看传感器接的是哪个端口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