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屏幕上画线会不停的往上跑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1-22):
使用stm32f429,驱动240320屏幕, 点亮了,主程序里每次循环的都在在某固定行画一个短线
实际显示效果是:
线重叠在一起,变成了横跨屏幕的整行线,同时不停的往屏幕上方跑,跑完了又从屏幕下方出现

请问这可能是程序哪里写错了?

网友A:
obviously,确定哪行的那个变量每用一次后就增/减 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viously,确定哪行的那个变量每用一次后就增/减 一个值

把划线移到主循环外, 程序启动后只执行一次,仍然是该现象.
估计是ltdc和sdram哪个设置搞错了,但是没有头绪

网友B:
用的什么做的,是不是边界没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做的,是不是边界没控制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把lcd当作241x320的屏幕来设置,就没有问题了
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