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热电偶信号转换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7-01-22):
最近在做关于热电偶的数据采集,用到TI的INA188仪表放大器,可是调试的时候遇到些问题,按照官方给的公式达不到想要的增益(计算51实际只有2左右)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
这是官方的Demo板的因为用的是单电源就把V-接GND了,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这是手册上写的接热电偶时要加10K的电阻提供偏置电流,不知道不加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您这问题问的,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最好按照推荐的加上10K Ω吧。

网友C(2017-05-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最后输出电压多少啊?我也要弄个这个电路,还望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