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2576的1.2脚老击穿,不发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23):
上你的电路图吧,无图无真相

楼主:
I:\11\11.rpg

楼主:
不会发图,留个邮箱吧,高手们

网友B:
好象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24V 是怎么来的, 开关电源? 里有尖峰脉冲超过 40V 击穿了 2576?
2576 有输入电容吗? 取值是多少呢

楼主:
是铁壳开关电源,有输入电容是470微法的,这个是2576的12伏固定输出,采用标准电路,电感和二极管都是符合要求的,我怀疑是不是2576有问题,另一个电路是输入12V输出5V能正常工作,但是换成24V输入12伏输出就烧
这两个电路离得很近有问题吗,怎么输出5V的就没问题

网友B:
哦, 另外看看反馈电路, 一般反馈的输入电阻会推荐并联一个小容量的电容, 调整反馈特性.
另外, 我觉得是否调小一些反馈网络里使用的电阻. 大电阻的寄生参数会大一些

楼主:
没有反馈电阻直接到4脚

楼主:
上面那个电路是5V的2576-5就不烧,下面的2576-12就烧

网友C:
看下你的PCB的封装图跟实际的三极管的是否相符的

楼主:
管教都没错,我查验了,电路能用,但不知什么时候管子1,2脚就击穿了,也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天,也有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