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安装JTAG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7-01-23):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什么情况

楼主:
http://blog.163.com/thinki_cao/b ... 487520136545614267/      我是参考这个文档弄得,但是在第一步编译libmsp430.so时,下载的压缩包不一样,可能是升级了

楼主:
编译后,出现这个问题,如何找到 hid-libusb.o 所依赖的文件

网友A:
用 ldd 查看一下依赖关系,把依赖的文件暗转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后,出现这个问题,如何找到 hid-libusb.o 所依赖的文件

你的gcc当时安装的时候就应该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后,出现这个问题,如何找到 hid-libusb.o 所依赖的文件

使用a- 这个找到lib文件

网友C:
jtag有什么问题?

网友C:
Linux的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D:
没有在linux下调试过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log.163.com/thinki_cao/blog/static/8394487520136545614267/      我是参考这个文档弄得,但是在 ...

这个linux下的程序能够直接升级?

网友E:
linux的用的那个jtag?

网友E:
jtga的驱动安装好了吗?

网友F:
用 ldd 查看一下依赖关系

什么依赖关系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jtag?

网友G:
Linux的驱动下载了吗?

网友H:
这个没整过的,,有专门针对linux的驱动么?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直接在windows系统下安装这个驱动的

网友I:
在linux操作系统下用jlink的,,我这没见的哈

网友I:
一般都是windows系统的,,下次专门试下linux系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linux操作系统下用jlink的,,我这没见的哈

说的是jtag接口不是jlink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都是windows系统的,,下次专门试下linux系统的。

只要有驱动在哪里都可以使用。

网友K:
看题目要看清楚的哈

网友:
linux的jtag驱动是通过linux下载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log.163.com/thinki_cao/blog/static/8394487520136545614267/      我是参考这个文档弄得,但是在 ...

不都是bin的安装文件吗?

网友L:
你使用的是什么的jtag?

网友L:
linux 安装jtag 的 usb cable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使用的是什么的jtag?

用的就是USB TI UIF 的调试器,Linux下也得用驱动吧 安装的时候出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编译后,出现这个问题,如何找到 hid-libusb.o 所依赖的文件

找不到这个hid-libusb库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编译后,出现这个问题,如何找到 hid-libusb.o 所依赖的文件

使用libusb之前你的linux系统必须装有usb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使用libusb之前你的linux系统必须装有usb文件系统

是不是那个指令 lsusb  能看到连接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