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个模拟电路的推导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1-23):
如图,关键是后面的三极管和LM324那个比较部分,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
十分感谢,最近在线等,求助大拿。

网友A:
U3C不是比较器。U3C和三极管级联后仍是放大器,从三极管集电极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是负反馈。

网友B:
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三极管导通,最后一个运放的输出就是0,三极管截至,最后一个运放的输出就是vcc-24

网友B:
我告诉你,关于运放所有电路的推导,你只要记住虚短跟虚断就没有看不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关于运放所有电路的推导,你只要记住虚短跟虚断就没有看不懂的 ...

恰恰你就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恰恰你就没看懂,

那你讲讲呗

网友C:
你仔细看看,三极管截至,最后一个运放的输出能是vcc-2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C不是比较器。U3C和三极管级联后仍是放大器,从三极管集电极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是负反馈。 ...

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何到同相输入端依然是负反馈?我怎么推导不出来,我以为是和正极的那个分压电平作比较,然后通断三极管,但是感觉又不是,其实是一个模拟采集电路。最前端是个NTC电阻,经过分压,最终输出的是一个与电阻值等比例的电压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何到同相输入端依然是负反馈?我怎么推导不出来,我以为是和正极的那个分压电平 ...

因为三极管又反相了一次,正负得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三极管截至,最后一个运放的输出能是vcc-24吗?

哦,应该是24v

网友D:
这张图画的真是够乱的,这个就是运放的基本知识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E:
如果三极管导通,会出现啥情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何到同相输入端依然是负反馈?我怎么推导不出来,我以为是和正极的那个分压电平 ...

10楼manbo789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为何到同相输入端依然是负反馈?我怎么推导不出来,我以为是和正极的那个分压电平 ...

此电路,最前和最后两个跟随器可能都是多余的,没什么必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关于运放所有电路的推导,你只要记住虚短跟虚断就没有看不懂的 ...

这个结论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用,但是如果要深入了解运放电路,仅知道这点是不够的。例如,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之间连接一个电容,你如何判断?

+1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还連接个箝位二极管到VCC,在怎么样顶多VCC加上二极管压降。沒把握不要乱发言。 ...

那我也没说我说的是对的,就是不会才问呀,另外你说的vcc加个二极管压降,要是vcc的电压大于24v,你说输出多少v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论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用,但是如果要深入了解运放电路,仅知道这点是不够的。例如,在运放的两个输 ...

判断什么呀

网友H:
反向放大器,

网友F:
判断这个电容的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若VCC比24v还大,那还箝什么位!则二极管形同虛设。您从头至尾都是在敎导楼主,何来是在请敎。考慮电路要 ...

我想是你误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判断这个电容的作用啊

哦,我估计是交流信号的时候那个电容才有用吧

网友I:
这个电路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把它全整明白了,模电就入门了吧。

网友I:
从左到右,谁能解释下:
1. R12和R15是确定静态工作点的吧
2.R13是限流的吧,防止输入电压太大或太小,把后面那两个二极管中的一个烧坏
3. R13后面那两个二极管是现在输入电压范围的吧,是输入电压限制在vcc和gnd之间
4.R14也是限流的吗
5. C7是减小放大器供电纹波的吗
6. R10做什么的?
7.U3C和后面三极管组成的负反馈不懂.
8. +24v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J: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K:
三极管导通后就接地了,最后输出是0吗?我觉得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开关状态。

网友L:
1. R12和R15是确定静态工作点的。

2.R13是限流的,防止输入电压太大把后面那两个二极管烧坏。

3. R13和后面那两个二极管构成双向钳位电路。没错,钳位电路的限幅范围是vcc+0.7v与-0.7V之间。

4.R14说是限流保护也没错,但主要作隔离钳位电平不受运放V+=V-=Vout的影响。

5. C7电源退藕电容,顾名思义主要作用自然的电源退藕。减小放大器供电纹波的作用有限。

6. R10是放大器U3C的输入电阻,U3C的电压放大倍数约为: Av = R8 / R10

7. U3C和后面三极管组成共射放大。没啥难理解的。

8. +24v是为运放U3和三极管Q1提供电源的。
假如VCC电压为5V,由于VCC远小于运放供电电压+24v,整个电路动态范围低端受限、线性不佳。总之楼主这个电路设计不甚合理。

网友B:
谁把这个电路讲讲,当三极管截止的时候,我觉的输出电压就是((vcc-24)/(R4+R5+R8) )*(R8+R5)+Vcc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哦,我估计是交流信号的时候那个电容才有用吧

那是当然。
如何计算它对于放大器的频率特性的影响?若用虚短虚开的方法计算就是无影响,但是实际是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是当然。
如何计算它对于放大器的频率特性的影响?若用虚短虚开的方法计算就是无影响,但是实际是有影 ...

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R12和R15是确定静态工作点的。

2.R13是限流的,防止输入电压太大把后面那两个二极管烧坏。

xmar很厉害,赞。
不过我说下,R12是上拉电阻,与J1C上的THERM_RAW构成了分压关系,R15是NC不焊接的,THERM_RAW是一个NTC电阻,这里分压电路就是检测NTC上的电压,从而间接测试NTC的电阻,推出测试温度用。
我还奇怪的是:
1.R4,R5做什么上拉用呢?
2.共射放大部分的,U3C的反向输入端的电平是用作什么用?
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分享。

网友L:
引用 楼主:
xmar很厉害,赞。
不过我说下,R12是上拉电阻,与J1C上的THERM_RAW构成了分压关系,R15是NC不焊接的,THE ...

改成这个。电路简洁,双电源供电,仪表放大器形式。
无论是电路稳定性、可靠性、共模抑制比、线性度以及电路调测方便性都要比楼主电路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改成这个。电路简洁,双电源供电,仪表放大器形式。
无论是电路稳定性、可靠性、共模抑制比、线性度以及电 ...

再次感谢xmar。
但是仪表放大器的形式我明白,但是共射放大器的部分的原理怎么也看不出来。
能否描述一下?
我看U3C的输出端在B级,正反馈端在C级,结果反向输入端怎么还有个电平,是做加减用的吗?
就这块没搞懂。
修改可以,就是不知道那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
R4是做什么用的?D4为防止反向做钳位,那么C级的瞬时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xmar。
但是仪表放大器的形式我明白,但是共射放大器的部分的原理怎么也看不出来。
能否描述一下 ...

非要说得这么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说得这么明显吗?

对,共射放大。
谢谢。
但前级是还有个减法电路,然后R5还有个上拉?感觉R5这个上拉没什么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共射放大。
谢谢。
但前级是还有个减法电路,然后R5还有个上拉?感觉R5这个上拉没什么用啊? ...

R7R16分压构成了U3C负输入端的电位,由于深度负反馈,它的正输入端也应该是这个电位,但是U3A的静态输出未必是这个电位,需要的输出(Q1集电极)静态电位也未必是这个电位,所以需要叠加一个直流偏移。具体计算,只要满足R10,R5,R8三个电阻最后在U3C正输入端的电位与负端相同即可

网友M:
引用 网友F:
R7R16分压构成了U3C负输入端的电位,由于深度负反馈,它的正输入端也应该是这个电位,但是U3A的静态输出 ...

为何U3C负输入端要用R7R16分压做一个电位出来?中点电压吗?

另外这个图为何用到vcc和24v两个电压的?仅要一个24v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为何U3C负输入端要用R7R16分压做一个电位出来?中点电压吗?

另外这个图为何用到vcc和24v两个电压的?仅要 ...

分压是因为这个运放在单电源状态下工作,由于输出可能双向摆动,故需要一个中点电压。
为何用两个电压?这个你要去问原设计者,我不知道。

网友N:
感觉这个晶体管加的完全就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分压是因为这个运放在单电源状态下工作,由于输出可能双向摆动,故需要一个中点电压。
为何用两个电压? ...

如何是做中点电压,前后端为何没有隔直呢?

另外三极管是干嘛用的?又没有扩流,放大电压也用不着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如何是做中点电压,前后端为何没有隔直呢?

另外三极管是干嘛用的?又没有扩流,放大电压也用不着它 ...

正因为没有隔直,所以才更需要这个中点电压。
三极管干嘛用?我也同意42楼的说法,纯粹多此一举。

楼主:
VCC是5V工作电压,VCC24V是电源输入,用24V给运放供电,我分析原因:
1,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5V是分压采集范围,所以需要使用更大范围电压做运放电源;
2, 24V到5V使用的线性稳压器,设计者不愿把电流全从5V处使用,导致线性稳压器过热。

另外,三极管部分是加了一个跟随器的作用,目的应该是抬高了一些中点电压以避免地平面干扰(其他作用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但从采集电压角度来讲U3A,U3D均可以删除,中间使用多个10k电阻是做一定的前后电路隔离作用,意义不大。

网友O:
瞬时极性法。可以判断U3C是有负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