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这个MOS是不是画反了?

楼主(2017-01-23):
这个图是bq24702,笔记本充电管理芯片,两个箭头指的MOS一个是控制适配器供电,一个是控制电池供电,控制电池供电的mos怎么画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还有就是右下角这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右下角的二极管看起来是栅极保护。

网友A:
没有反。如果反过来,适配器会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直接向电池充电,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如果反过来,适配器会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直接向电池充电,是不允许的。 ...

适配器插上的时候不是要断掉电池供电吗?应该不能通过适配器直接供了吧?

楼主:
我用电池的时候这个Vg=Vs怎么导通呢?

网友B:
没反。是一个PMOS ,低电平导通

网友C:
回答楼主一楼问题:没有反。
8楼问题,看见上面寄生二极管了吗?只用电池的时候,至少那里是导通的。如果batdrv是低的话,更导通了。但为什么这么设计,我不知道。电池供电电路,我知道的不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楼主一楼问题:没有反。
8楼问题,看见上面寄生二极管了吗?只用电池的时候,至少那里是导通的。如果ba ...

图在pdf第10页,应该是你说的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反。是一个PMOS ,低电平导通

楼下应是正解

网友D: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怀疑他画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怀疑他画反了的?

我一般用P管电流方向都是S到D,而且图上左上脚还有两个也是S到D的;之前没接触这个体二极管的用法,学识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般用P管电流方向都是S到D,而且图上左上脚还有两个也是S到D的;之前没接触这个体二极管的用法,学识 ...

好吧,告诉你一个窍门,

体二极管三角形指向的方向(或反方向)与衬底箭头指向的方向(或反方向)一致,

现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画体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告诉你一个窍门,

体二极管三角形指向的方向(或反方向)与衬底箭头指向的方向(或反方向)一致, ...

好,记住了。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