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制化的8051怎么用编译器?

楼主(2017-01-23):
由于成本考虑,没有用arm核,计划选用opencore的8051核做一芯片内部的mcu。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坑。目前相到的是:怎么编译?比如用Keil C 8051编译器的话,怎么选芯片?start文件怎么改?编译选项(脚本)怎么改?
请懂的大师帮助提点。

网友A:
只要是8051的编译器就行,头文件根据你的核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8051的编译器就行,头文件根据你的核改写

那怎么选芯片呢?比如我的Flash是48k,ram是12k。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的flash是设置为16k,ram是2k。

网友B:
包含头文件reg52.h, 其余自己的定义特殊寄存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含头文件reg52.h, 其余自己的定义特殊寄存器即可。:)

头文件只定义了各操作寄存器的地址,和bit位的别名写法。这些我都不会改动,扩展的寄存器我写了编译器也不会编译,等于没有用。
你没有回答我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头文件只定义了各操作寄存器的地址,和bit位的别名写法。这些我都不会改动,扩展的寄存器我写了编译器也 ...

你没有试,你怎么知道编译器不会编译呢?
这和编译器没关系。和你的定制MCU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试,你怎么知道编译器不会编译呢?
这和编译器没关系。和你的定制MCU有关系。 ...

不是不会编译,我现在问的是怎么选芯片。芯片都不知道怎么选,怎么去编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试,你怎么知道编译器不会编译呢?
这和编译器没关系。和你的定制MCU有关系。 ...

我说的是我的操作寄存器地址本来就和标准的一样不需要改变,自己设计的扩展寄存器设计了也没有用,不会被编译进去(如CRC电路),所以干脆不设计这样的扩展寄存器。
问题是我的Flash,SRAM大小由于成本原因,需要定制,如16kflash,2K ram或20kflash,3kram。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配置,或怎么选芯片。
请会者帮忙。

网友D:
选个最接近的芯片,修改下配置选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个最接近的芯片,修改下配置选项就可以了

懂了,谢谢!
配置文件我自己找一下。

网友E:
任何MCS51编译器都可以用,无论汇编、PL/M还是C,自己写个头文件就是。不会写,打开任何一个参考一下即可,无非是一些地址、寄存器的定义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头文件只定义了各操作寄存器的地址,和bit位的别名写法。这些我都不会改动,扩展的寄存器我写了编译器也 ...

扩展的资源,你定义了就会编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我的操作寄存器地址本来就和标准的一样不需要改变,自己设计的扩展寄存器设计了也没有用,不会被 ...

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大小不必关心,使用时地址别越限即可。51默认最大64K Byte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超出的话需要硬件电路(可以是芯片内或芯片外)的配合(一般用页切换法),仍然使用常规指令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大小不必关心,使用时地址别越限即可。51默认最大64K Byte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 ...

收到,谢谢!

网友F:
定制过两个51核的soc不过都是几年前了。这两年因为行业变了,配合我们做SOC的合作方都用国产核了。
如果keil芯片列表里有卖给你ip的,你就选那个,要是没有就随便选。
头文件自己写,芯片随便选一个。reg52.h也可以。 你的外设寄存器应该是放xdata上吧,别忘了假设volatile,别让keil给你优化去了。
8051的调试只能上ISD51了。从2005年第一次用TUSB3410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rom monitor。(如果你内置比较便宜的振荡器的话,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执行特定函数的时候温度和电压导致的串口波特率漂移,都是雕虫小技)。
如果是PIC核的话我自己还做过一个仿真器和调试软件,MPLAB的界面实在太难用了。包括JTAG通过bsdl控制寄存器什么的,去网上找找代码,自己移植一下都不是难事,做过一次就都顺了。你只有自己做过一次调试软件,才知道为什么优化等级高的时候会乱跳,为什么汇编对不上源代码行数,为什么执行到返回还能把下个函数也可能执行了等等调试器的常见现象的由来。

另外,核能买还是买吧,没有多少钱,你可以看看 evatronix.pl 还能不能打开。51的流水线复杂,特别JBC (Jump if bit set then clear bit) DJNZ (decrease and save Jump if not Zero)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制过两个51核的soc不过都是几年前了。这两年因为行业变了,配合我们做SOC的合作方都用国产核了。
如果kei ...

还请指点。为什么用国产核?要钱吗?用国产核相比51有什么优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请指点。为什么用国产核?要钱吗?用国产核相比51有什么优势?

行业不同啊。都是要钱的。即使不要钱的也要用大公司的免费阉割版,速率留点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业不同啊。都是要钱的。即使不要钱的也要用大公司的免费阉割版,速率留点余地。 ...

也就是说新的核比起51,处理速度明显提高了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新的核比起51,处理速度明显提高了是吧。

有些项目不能用外国的东西,所以还国产了。行业就这样。
我说的是别跑太快了,数字电路的bug往往是在时钟的速度太快上。工艺余量。

处理速度不见得比51高,特别不做数**算,仅仅逻辑运算的时候,代码密度肯定比51差。你想想51长短不一的指令用其它宽度相等的指令来做,怎么可能一样的密度呢?
具体的代码密度我有很多测试用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项目不能用外国的东西,所以还国产了。行业就这样。
我说的是别跑太快了,数字电路的bug往往是在时钟 ...

多谢解释!
项目有整数乘除运算,不算多。
看来可以考虑5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解释!
项目有整数乘除运算,不算多。
看来可以考虑51。

如果整数乘除占比例大的话,可以把整数乘除的函数代码,做成rom。毕竟rom的面积只有flash的4%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整数乘除占比例大的话,可以把整数乘除的函数代码,做成rom。毕竟rom的面积只有flash的4%大小。 ...

了解。把乘除电路做好后,自己用汇编调用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把乘除电路做好后,自己用汇编调用是吧?

用C调用. 每个编译器都有调用规范,比如keil是用R6 R7传递第一个参数.  包括ISD51等都可以做成r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C调用. 每个编译器都有调用规范,比如keil是用R6 R7传递第一个参数.  包括ISD51等都可以做成rom. ...

非常感谢!我今年上半年打算做这个项目。看看能不能为公司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项目不能用外国的东西,所以还国产了。行业就这样。
我说的是别跑太快了,数字电路的bug往往是在时钟 ...

请问:能不能推荐一个51核代码?opencore上面的是VHDL,我熟悉的是Verilog。
最好是经过了项目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