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与DHT11用串口显示的数据怎么会是这样呢?

楼主(2017-01-23):
(无正文)

楼主:
现在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不一样,串口显示的湿度是9A,温度是0A,而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是湿度是51,温度是21,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大神们支招呀

网友A:
DHT11 ? 这个东东是单总线通信吧? 能用串口?

网友B:
你让这个显示成字符看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11 ? 这个东东是单总线通信吧? 能用串口?

是单总线通信,但是是用串口显示出采集到的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让这个显示成字符看看是多少。

为什么要显示成字符呢,

楼主:
我现在搞不懂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IO口捕捉到的数据为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
这里显示的还是不对,湿度值与温度值差得太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不一样,串口显示的湿度是9A,温度是0A,而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

转换之后的实际温度哪个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不一样,串口显示的湿度是9A,温度是0A,而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

你单步调试看看哪个数据正确。

网友D:
用IO模拟看看

网友B:
捕获的数据和显示的数据是怎么传送过去的?比如检测到的数据为 A,怎么成别的了。

楼主:
我搞不懂呀,用逻辑分析仪测得的数据应该是正确的,但显示出来就不对了,比如湿度为是2倍左右的了,而温度是0.5位左右的了

楼主:
不能用单步,它一次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不一样,串口显示的湿度是9A,温度是0A,而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

跟串口的数据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不一样,串口显示的湿度是9A,温度是0A,而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

是抓取的时候错位了吗?

楼主:
没有错位呀,直接用逻辑分析仪接到IO 口测试的

楼主:
我用串口来显示用的

楼主:
弄出来了,是解析波形时时序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串口显示的数据与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不一样,串口显示的湿度是9A,温度是0A,而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数据 ...

你得看看哪个数据正确才能确定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