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

楼主(2017-01-23):
我的测试板(STM32F2)的触摸按键功能正常,当我用遥控器作用到测试板时触摸按键受到了干扰

网友A:
在无触摸动作时仍会返回键值?

网友B:
一个遥控信号将产生一串脉冲信号也就是产生快速连续的中断

网友C:
可能就是这连串的中断干扰了触摸按键程序了

网友D:
把调用触摸按键程序的周期大大延长试试看。。。

网友E:
估计是在遥控信号处理的时候,认为touch功能无效。。

网友F:
就是干扰消失了,但是影响还在吧

网友G:
要么程序里有问题,要么还有干扰存在。。。

网友H:
把MCU 的工作主频提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