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感觉速度不够

楼主(2017-01-23):
能否 对1K的信号进行FFT运算感觉速度不够

网友A:
我先了解下FFT的知识的,我查的分享给大家了

网友B:
FFT是一种DFT的高效算法,称为快速傅立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

网友C:
FFT算法可分为按时间抽取算法和按频率抽取算法,先简要介绍FFT的基本原理。

网友D:
FFT是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可以将一个信号变换  到频域的。

网友E:
有些信号在时域上是很难看出什么特征的但是如  果变换到频域之后就很容易看出特征了。这就是很多信号  分析采用FFT变换的原因。。

网友F:
实时的,肯定不行,如果采样完后,再做FFT

网友G:
1k的信号的资源非常紧张的了,至少要采集1024组数据的。。

网友H:
应该是这样的,要保证实时性还得上DSP啊。。

网友I:
这个需要看下FFT的运行速度的

网友J:
用DSP试试

网友K:
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友L:
换个带DSP的,FPU的。

网友M:
FFT算法可分为按时间抽取算法和按频率抽取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