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

楼主(2017-01-23):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在D/S当中都会有具体表述。

网友B:
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和高脉冲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按高脉冲所占的时间...

网友C:
将单位时间内ADC采样的数目(用Sample Rate来计算)乘以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C:
如果看成流水处理的话,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D:
从第一个样点确实会滞后一些 ,应该不影响你的处理啊

网友E:
这个看手册的都有讲的,一般为13个时钟周期的吧

网友F:
这个是根据手册计算的。
里面有具体的公式,代入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G:
看芯片的pdf资料的,AD采集保持时间应该在13个采样周期的。。

网友H:
ADC有固有采样时间的,这个人没法改变,不过有的片子,这个采样速度是可选的。

网友I:
该问题的一般MCU的pdf资料中是有详细的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