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四角晶振与两脚

楼主(2017-01-23):
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

网友A:
多的两个脚不连接,或接地。其他一样。

网友B:
有源晶振,要接电源的...

网友C:
4脚金属封装的是有源晶振,内含振荡器和晶体..

网友D:
4脚金属封装的有源晶振,其中有一个脚是直角,为1脚,另外3个脚为圆角。。

网友E:
4个脚有源的,一般叫振荡器,或者时钟发生器。
4个脚也有无源的,就是晶振了。

网友F:
1、3两个脚接了晶振,2、4两个脚NC。

网友G:
四脚是有源晶振,使用时要接电源,但不用外加电容了,两脚的就要加电容了

网友H:
四脚直插的一般是有源的,贴片也有无源的,2.4脚为空。。

网友I:
体积比较小 价格比较高 特性要看型号了

网友J:
有源晶振???

网友K:
得看数据手册,这说的太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