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诡异的烧板子了,咋回事,求解!

楼主(2017-01-24):
倒霉催的,用得好好的STM32L073板子,今天突然烧了。
不小心将12V的外部电压接到了E5V的管脚,本来是应该接VIN的管脚的。当时刚接上电,只见板子左上角的LED1的红灯闪了一下就灭了,心感不妙,重新插MINI USB线上电,红灯一直是慢闪状态,查了一下手册就是USB一直未初始化的状态。
后来仔细回想一下,我就是想到了可能外部高电压烧板子,已经将JP5的跳线置于1-2状态了,我又查了一下板子的原理图电源部分,见下图。只有置于2-3状态,外部电压才进的来啊,照说外部电压都导通不进来,怎么就烧板子了呢?
难道是烧了下载芯片?如果真是那样,那我觉得这Nucleo的板子设计就是有缺陷和漏洞啊!
另外我外接的Ardunio的板子应该不会一起被烧了吧?
请大神赐教!

楼主:
过年了,大家都没心思看技术论坛了,都想着回家玩了,只有我这创业的苦逼还在坚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呵呵 陪你聊几句。
你写了半天 感觉好难看到你写的东西。这种事情好好检查下电源部分和操作。当然包括电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陪你聊几句。
你写了半天 感觉好难看到你写的东西。这种事情好好检查下电源部分和操作。当然包括电源 ...

谢谢,你是说很难看懂我写的意思吗?
我把电源部分和操作都检查了一遍,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但烧掉板子的结果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我才发帖出来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B:
Nucleo的板子只是最小系统板,不是按工业应用设计的

网友C:
烧了就扔了吧.我年前静电打坏了2块

网友D:
关键是你没有说清楚12V加到图上的什么地方,图不清楚。
5V/3V的MCU,加12V上去,瞬间就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你没有说清楚12V加到图上的什么地方,图不清楚。
5V/3V的MCU,加12V上去,瞬间就烧的。 ...

我重新上传了清晰的图片,请查看

网友E:
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问题,12V直接接入本来4.2V供电的地方。然后单片机烧了。
我的猜测,首先LDO是不能承受12V的电压。12V先把LDO烧掉,输出了一个高电压,再把单片机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问题,12V直接接入本来4.2V供电的地方。然后单片机烧了。
我的猜测,首先LDO是不能承受1 ...

老兄,你都没仔细看原理图和我的文字说明吧!VIN引脚才有LDO,我是误接到E5V的引脚上了,根本不经过LDO。关键是我跳线没接2-3,接的是1-2,电路都不通,管你多大电压都击不穿啊。
顺便说一下,那个LDO我也查了手册,可以支持12V。

网友:
还好还好,多参加几次活动,多搞几个备用。

网友:
会不会哪里短路了没注意到

网友F:
你的供电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F:
应该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G:
搞不好可能是器件的问题

网友H:
你测量过了输出端的电压了吗

网友H:
弄个保护管。

网友I:
烧板子的情况,我经历过了4次,,呵呵,加油顶!

网友J:
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J:
测量一下引脚的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K:
12V先把LDO烧掉了?

网友L:
你是把12V接到了E5V上的,前面有二极管,电源芯片不会烧,你应该从原理图上找一下E5V都接那些芯片和外设,感觉是这的事

网友M: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N:
如果是电源超出了6V,基本上就要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