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血糖仪方案的单片机

楼主(2017-01-24):
血糖仪是一种医疗监测仪,使用在糖尿病患者,用于测量糖尿病患者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提醒糖尿病患者改变日常饮食习惯.它必须包括一个超低功耗微控制器(MCU)、LCD显示器、语音提示、实时时钟、数据保存,执行血糖算法,并且提供通用串行总线(USB)功能或低功耗蓝芽(BT BLE 4.0)无线通信,搭配App应用软件将数据上传到计算机,平板,智能手机。由于需要运行在非常低的功耗和长待机时间与电池供电,Nano130系列是适合應用于血糖仪。

Nano130系列提供高性能、低成本、超低功耗32位ARM®Cortex™-M0内核、运行速度高达42 MHz、内置32位硬件乘法器、低工作电压1.8V 〜 3.6V、超低功耗工作模式(<200uA/MHz)、休眠模式(实时时钟运行+LCD显示,内存数据保持<10uA)、(实时时钟运行,数据存储器数据保持 <2.5uA)、深度休眠模式(数据存储器数据保持 <1uA)、程序存储器高达128kB和数据存储器高达16kB、高集成实时时钟、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USB2.0全速设备以降低系统BOM成本。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 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 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8kV ESD,EFT 4kV)。

楼主:
这份文件介绍UART数据唤醒功能、使用注意要点以及范例程序代码

楼主:
由于NuMicro ® Nano100/Nano102/Nano112系列具有快速唤醒的能力,在使用UART数据唤醒
功能时,当HCLK以及UART时钟源皆选择HIRC,并且UART波特率设定不超过115200的条件
下,UART控制器能够正确接收用来唤醒的第一笔数据。即使CPU从省电模式中唤醒,也能够
得到正确的数据。
由于硬件在数据唤醒操作完成并且系统时钟工作稳定之后会停止UART数据唤醒功能。因此,
CPU再次进入掉电模式之前,用户必须重新启用UART数据唤醒功能,才能正确地将CPU从掉
电模式唤醒。

楼主:
后面附带了详细的例程和例程的分析,帮助入门者快速掌握开发技能。

楼主:
作为显示用的LCD驱动也是有一个专门的方案

楼主:
UART  在不同 波特率的时钟源(HIRC) 起振 时间测量以及采样点位移结果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include "uart.h"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IntSts = UART1->ISR;
if(IntSts & UART_ISR_WAKE_IS_Msk)
{
/* Clear UART interrupt flag */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SR_WAKE_IS_Msk);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and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_EN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HCLK_CLK_DIVIDER(1));

楼主: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_Init();
/*----------------------------------------------------------------------------------*/
/* SAMPLE CODE */
/*----------------------------------------------------------------------------------*/
/* Set PC.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MCLKO, CLK for UART1 */
CLK->MCLKO &= ~(CLK_MCLKO_MCLK_EN_Msk|CLK_MCLKO_MCLK_SEL_Msk);
CLK->MCLKO |= (CLK_MCLKO_MCLK_EN_Msk|CLK_MCLKO_MCLK_SEL_UART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UnlockReg();
/* Wait for TX inactive */
while(!(UART1->FSR & UART_FSR_TE_F_Msk));
/* Enter Power-down mode */
CLK_PowerDown();
while(1);
}

楼主:
UART  数据唤醒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00Series.h"
#include "uart.h"
/* Wake-up flag */
uint8_t Wake_Flag = 1;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网友A:
运行速度高达42 MHz、内置32位硬件乘法器、低工作电压1.8V 〜 3.6V

网友B:
休眠模式(实时时钟运行+LCD显示,内存数据保持<10uA)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的,好多单片机都不带LCD

网友C:
USB2.0全速设备以降低系统BOM成本,要不然还需要自己弄个USB转换芯片

网友:
这个配置确实很不错,在这种应用上确实很合适。

网友:
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 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 客户唯一码
双保险啊

网友D:
必须包括一个超低功耗微控制器(MCU)、LCD显示器、语音提示、实时时钟、数据保存,执行血糖算法,并且提供通用串行总线

网友A:
由于需要运行在非常低的功耗和长待机时间与电池供电,Nano130系列是适合應用于血糖仪。

网友:
方案不错,有那种样板工程就更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