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血压仪应用方案

楼主(2017-01-24):
血压仪是一种医疗监测仪,使用在高血压患者。用于测量高血压患者自己的血压数据值,提醒高血压患者注意日常饮食习。它必须包括一个超低功耗微控制器(MCU)并执行一个算法来计算血压数据值、提供大LCD显示器、语音提示、实时时钟、数据保存、提供数据上传功能到计算机、平板、智能手机。使用 USB或 低功耗蓝芽BLE 4.0无线通信搭配App应用软件。抗干扰能力强和最优可靠性。由于需要工作在非常低的功耗和长待机时间与电池供电,Nano130系列适用于血压仪。

Nano130系列提供高性能、低成本、超低功耗32位ARM® Cortex™-M0内核、运行速度高达42 MHz、内置32位硬件乘法器、低工作电压1.8V 〜 3.6V、超低功耗工作模式(<200微安/MHz)、掉电模式(实时时钟+LCD显示打开,内存数据保持<10uA)、(实时时钟,内存数据保持<2.5uA)、深度掉电模式(内存数据保持<1uA)、闪存高达128kB和内存内存高达16kB。高集成RTC、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USB2.0以降低系统BOM成本。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8kV ESD,EFT 4kV)。

楼主:
这个还是具备ID的一个芯片
What is UID?
UID (Unique Identification) stands for a specific code for every chip dispatched from Nuvoton,
just like an identification card which is unique for everyone. UID represents chip’s part number
and date of dispatching with length of 96 bits.
Why UID is so special for the chip’s encryption issue? User may worry or concern about if any
industrial agent or person with intensions steals the source code when a commodity is under
development or developed stage. Then, the person may try to get the same IC to achieve the
same function as user designed. Therefore, Nuvoton provides a unique ID for every
NuMicro®
-M0/M4 chip so that user could employ UID into source code. The UID protection
mechanism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next section.

楼主:
高集成RTC、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USB2.0以降低系统BOM成本。

楼主:
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8kV ESD,EFT 4kV)。
这个96BIT的 UID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USB2.0以降低系统BOM成本

网友B:
血压计就直接LED显示或者LCD显示就行了,简单好用,一般这都是给老年人用的多。

网友C:
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

网友D:
传感器之类的使用哪种?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B:
Nano130系列提供高性能、低成本、超低功耗32位ARM® Cortex™-M0内核

网友E:
由于需要工作在非常低的功耗和长待机时间与电池供电,Nano130系列适用于血压仪。

网友:
对时钟要求不严格的应用,直接用内部RC比较好,如果用廉价的外部无源晶振,经常会坏的。

楼主:
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防盗拷锁码位功能96-bit UID芯片唯一码、128-bit UCID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8kV ESD,EFT 4kV)。谁人不服

网友:
必须包括一个超低功耗微控制器(MCU)并执行一个算法来计算血压数据值、提供大LCD显示器、语音提示、实时时钟、数据保存、提供数据上传功能到计算机、平板、智能手机

网友F:
作为单片机控制类,很容易满足,传感器不知道哪儿弄。不过新唐的高性价比,让产品有更强的竞争力。

网友C:
不知道成本可以控制在100以内不

网友D:
NuMicro™ Nano130系列特色为超低功耗,低电压工作范围1.8V至3.6V,工作温度:-40℃至85℃,内建12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LCD 控制器4x40 & 6x38 COM/SEG,备有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USB2.0 全速裝置,RTC,PDMA、UART、SPI、I²C、I²S、PWM、12位ADC、12位 DAC、ISO-7816等。提供多种包装LQFP64、LQFP128。

目标应用:

穿戴式装置、可携式医疗测量装置、智能家居、无线智能抄表、可携式资料采集器、GPS数据记录器等

网友D:
内核(Core)

- ARM® Cortex™-M0

- 工作频率可达 42 MHz

- 工作电压:1.8V to 3.6V

- 工作温度:-40℃ ~ 85℃

• 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 200 uA/MHz(Normal)

- 75 uA/MHz(Idle)

- 2.5 uA(Power down、RTC on、RAM retention)

- 1 uA(Power down、RAM retention)

- Fast wake-up:less than 7 us

• 内存(Memory)

- 32 KB 应用程序

- 内嵌8 KB SRAM

- 可编程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模数转换器(ADC)

- 提供12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2 MSPS(每秒取样速率)

- ±1℃准确度温感计

• 数模转换器(DAC)

- 提供2个DAC

- 12位分辨率

- 可达 400 KSPS(每秒转换速率)

• 脉宽调制器(PWM)

- 内建4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
8 路PWM或4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ADC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三组SPI(可达32 MHz)

- 二组I²C(可达1 MHz)

- 五组UART(二组可达1 Mbps)

- 三組ISO-7816-3 介面

- USB 2.0全速装置

• LCD 控制器

- 4 x31 & 6 x29 COM/SEG LCD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部12MHz振荡器(1% 精准度)

- 内部10kHz振荡器用于低功耗操作

网友G:
现在市场上好多几十元的那种,看着很简单。

网友E:
32位乘法器不错呀,好处理运算

网友H:
掉电模式(实时时钟+LCD显示打开,内存数据保持<10uA)、(实时时钟,内存数据保持<2.5uA)、深度掉电模式(内存数据保持<1uA)
掉电还分这么多种模式。

网友C:
高集成RTC、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12位ADC,转换速率高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USB2.0以降低系统BOM成本
第一个是啥意思,不是都有吗

楼主:
通过130提供的运算和接口就可以实现很高大上复杂的血压仪应用控制

网友D:
压力传感器发的是模拟信号吧,通过ADC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