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率比较器

楼主(2017-01-24):
                 斜率比较器
  将斜沿的斜率转换为对应矩形波的幅度进行比较,然后用“0”、“1”表示斜率的大小,就很容易。

**),微分电路如何将斜沿转换成矩形波
  微分电路斜率dU/dt跟输入E波的上升沿斜率一样SR=dU/dt,移项得dU=SR*dt,如果dt=RC,对应输出电压dU=U,即U=SR*RCSR=U/RC。当RC固定不变,则U幅度对应斜率SR,保持固定值成了矩形波顶边;到了t时刻以后,E波电压改变率0,则U波电压也降到0 (因电容而延迟),这样,比较幅度就比较对应的斜率。RC必须小于0t,否则U波在上升过程就降到0,成了尖窄脉冲。矩形波的下降沿则转换为负向波。

楼主:
**),以下微分电路RC=25ns,E波上升斜率10Mv/s,Vp=1v~10v的微分输出矩形波幅度都是U=SR*RC=(10e+6)(25e-9)=250mv,但宽度随E波上升沿的时间增加。

楼主:
        **),斜率比较器
  将VTG代入上式的U,得斜率门阀 (Threshold Slow Rate) STR=VTG/RC关系式。
下电路555芯片的幅度门阀VTG=Vcc*R/(5+1.5R)=5*0.27/(5+1.5*0.27)=0.2498v,电路的时间常数RC=(5e+3)(5e-12)=25e-9s,斜率门阀STR=0.2498/25e-9=9.992Mv/s。当E波的斜率SR=10Mv/s>STR时,芯片的OUT端就翻转输出低电平U波表示(绿线);而当E波的SR=9.9Mv/s<STR,OUT端就保持高电平不变(浅绿线)。实现斜率比较器功能。
如果指定E波斜率SR=STR,就可以计算出电路参数RC和VTG搭建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