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启动慢

楼主(2017-01-25):
有做一个项目,使用STM32F429;上电后要10秒左右STM32F429才启动,有查找周边电路,但是没有找到问题点。请问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A:
如果是代码原因比较好排除,换个简单的ST现存的GPIO项目配个LED容易验证。

不过还是建议你好好检查下硬件,尤其各个电源脚的链接、BOOT脚的连接等。

如果外部晶振不稳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建议你先不用晶振直接用HSI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代码原因比较好排除,换个简单的ST现存的GPIO项目配个LED容易验证。

不过还是建议你好好检查下硬件 ...

电源正常,BOOT脚有接地,RESET正常,VDD VREF没问题,RFU下拉10K;应该是硬件问题,还没烧录软件时用JTAG连接也要等10秒左右才可以连接

网友B:
试试同批另外的板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看芯片是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同批另外的板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看芯片是不是问题

整批板子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只焊接最小系统,无关的不焊接

网友:
你可以这样在进入主循环前,先启动一个倒计时程序。。。。

网友D:
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上电复位电路问题吧,看看电容电阻什么的。

网友F:
示波器查看reset引脚的上电波形。vcc和vbat是否连在一起?

网友G:
检测复位胶电压上升速度,再者检测外部时钟是否有效,无效时软件会延时判断超时后改用内部时钟,这样也会慢

网友H:
是你的时钟信号的问题吗

网友H:
单步调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芯片是正常的,我有做另一个功能的板子,也是用429,买的同一批芯片。启动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上电复位电路问题吧,看看电容电阻什么的。

复位电路的电容电阻有去修改过,但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查看reset引脚的上电波形。vcc和vbat是否连在一起?

VBAT用一颗1K的上拉电阻连接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复位胶电压上升速度,再者检测外部时钟是否有效,无效时软件会延时判断超时后改用内部时钟,这样也会慢 ...

有修改过复位脚的电容值,但是没有变化;
外部时钟要等到10秒左右才会启动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修改过复位脚的电容值,但是没有变化;
外部时钟要等到10秒左右才会启动起来 ...

应该跟时钟没什么关系,因为等启动完成了,我再拉reset还是要10秒钟左右程序才可以跑起来(这个时间时钟是一直有的)

楼主:
没烧程序的时候,用J-LINK连接就要等10S左右才可以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