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科普”(续)——不能让ROC忽悠再过年了

楼主(2017-01-25):
“科普”之前篇说了什么是ROC,这里进一步看看ROC在拉普拉斯变换中的作用。

此帖内容涉及到《复变函数》中的某些知识,这里假设各位都具备这些知识所以不会给出基础性的解释。

楼主:
此帖将分析拉普拉斯反变换,先给个一般的式子:

楼主:
此帖具体考虑指数函数的反变换,先分析下面的式子:

楼主:
显然,当x>0时,G(s)在s平面左侧指数衰减。
反之,当x<0时,G(s)在s平面右侧指数衰减。

楼主:
下面先看ROC中的一种情况:

网友A:
跟挤牙膏一样,往前推一下,就走一步;提醒一下又走一步。。。
这才两年多!我就这样,过一段时间,提醒一句,过一段时间,再来一句,争取5年之内,把这个话题结了!
倘若没有高人相助,别说年前了,就是明年过年也搞不定啊!

楼主:
再配两幅图:

注:上图中的t这里应该是x。

网友A:
一看图就知道完蛋了,年前搞不定了。。。

楼主:
关于上面两幅图,这里必须说明几点:

1)图中的粗蓝线表示拉普拉斯反变换的积分路径,其必须在ROC内

2)ROC外作解析延拓

3)图中的细蓝线表示无穷远处,由于其上G(s)指数衰减至零,所以积分为零

楼主:
这样,在对ROC外延拓后,得到了一个环路积分。根据x>0和x<0两种情况,直接计算留数即可得到结果。

楼主:
现在,该看看ROC的另一种情况了:

楼主:
上式就不再配图了,各位自己分析吧,完全类似的情况。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ROC在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楼主:
细心的网友可能发现,这里缺了个x=0的情况。下面,补上:

楼主:
为何是上面的式子,各位自己去分析推导。这里只给结果,就不给具体过程了。

楼主:
最后总结几句:

1)拉普拉斯逆变换中的积分路径必须在ROC中。若积分函数解析延拓后在无穷远处指数衰减至零,则可以配上积分为零的附加路径。

2)根据《复变函数》的知识,对于解析延拓后的函数(并非是原本的拉普拉斯变换)可以按相关定理灵活处理。

3)对于时间变量t,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相关的ROC可以缺省不提,但这不等于没有ROC。但对于空间变量x,则必须注明ROC。

网友B:
  MARK,这个确实是书上的重难点之一,非常不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RK,这个确实是书上的重难点之一,非常不好理解

看帖不好理解,叫楼主把他看的那本书拿出来看,就好理解了!

网友A:
6楼和12楼有模有样列两步式子,实际根本就没用上,最后一步结果是直接把书上结论套过去的!

大红字部分都穿帮了,明显没研究过复变函数,那个积分限∞在复变函数里可是有讲究的!

网友A:
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适合当参考书查询用,不适合当教材,因为它大量引用现有结论,因篇幅所限,无法系统解释说明,读者很难掌握,比如9.2结收敛域,给了8个性质,说的太多了。。。

网友C:
对ROC有了一定的认识

网友D:
跟挤牙膏一样,往前推一下,就走一步;提醒一下又走一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跟挤牙膏一样,往前推一下,就走一步;提醒一下又走一步

要是能挤出来,还到好了,就担心大师一味复制粘贴奥本海姆那本【信号与系统】,从不思考!
z
本人查阅过大量相关资料,在ROC范围内确实可以严格推导出变换对,但是,对于ROC范围之外的逆变换成立与否,没有任何证明!这明显是个漏洞!在ROC之内能能还原时域,并不能据此推论出ROC之外就不能还原!

正是由于这个不严谨,导致ROC的意义在分析变换时很清楚,但在综合变换时的意义,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有细心的大师研究过,但是人们往往只关心净响应,而对具体成分不感兴趣,于是真相流行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挤出来,还到好了,就担心大师一味复制粘贴奥本海姆那本【信号与系统】,从不思考!
z
本人查阅过 ...

ROC范围之外显然积分不能收敛啊,S域左边的其实是乘以了一个增长型指数(e上面有个负号),假如系统的冲击响应(稳定的系统一般都是指数衰减型)不能抵消这个增长,就会造成积分问题

我觉得这本书 说非常直观,比单纯推导数字要容易理解多《实用数字信号处理-从原理到应用》,后面两张附录深入浅出的解析了拉普拉斯变换和Z变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OC范围之外显然积分不能收敛啊,S域左边的其实是乘以了一个增长型指数(e上面有个负号),假如系统的冲击 ...

400多页的书,居然有33章,肯定是语焉不详的,即便打3折也不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