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倍频

楼主(2017-01-2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无法得到均匀的、占空比为0.5的方波,最后输出的二倍频信号是在输入信号的每个边沿对应一个脉冲的信号。楼主的图中波形输入信号为10MHz,如果器件的延时足够长,就能够得到图中显示的波形。

网友B:
仿真如楼上所说,可以用两个逻辑门,犹如微分,都是正向。不能用于正弦波。

网友B:
加了RC电路,算是可以,占空稍有大小。

楼主:
倍频电路通常多用于通信。输入频率很高。

网友A:
最正规的做法是用锁相环。
简单的做法就是如同4楼那样用一个延时信号与原信号异或。我常常用一片4异或门,其中三个异或门构成延时,如果延时时间不够就加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