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SD管会坏吗?

楼主(2017-01-25):
如图,12V经过10k电阻加到ESD管,
ESD管的参数如下:
封装:0402
电压:5V
钳位电压:30V
容值:0.2pF

在这里,这个ESD管相当于一个稳压管?不会坏吧
参数没有提及功率,最大电流的?

楼主:
电压:5V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串的电阻都10k了,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的电阻都10k了,不会坏的

参数那里的 电压:5V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接高压,被雷劈肯定会坏,

楼主:
为何这个图测量管子两端,有12v的,这个不是相当于稳压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