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无聊写个32位乘32位乘法函数

楼主(2017-01-25):
用到浮点数计算,但是来会转换比较麻烦,干脆用整数了。。
浮点数在线转换 https://www.h-schmidt.net/FloatConverter/IEEE754.html

别拍砖只是瞎写,效率很低。 没办法不会算法也学不会,只能上土法了。
三十二位乘三十二位等于六十四位

测试下 R2 0XFFFFFFFF ×  R3 0XFFFFFFFF=  R11 0XFFFFFFFE(高32位)  R12 0X00000001 (低32位)

再测个 0X44DD22  ×  0X44DD22  =  0X00001286   0X3913B884

chengfa64:
        @入R2 乘以 R3
        @出 R11高32 , R12低32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FFFFFFFF × FFFFFFFF
        @        F F F E 0 0 0 1
        @                F F F E 0 0 0 1
        @                F F F E 0 0 0 1
        @                        F F F E 0 0 0 1
        @        F F F F F F F E 0 0 0 0 0 0 0 1
        push {r0-r7,lr}
        mov r7, sp
        adds r7, # 0x50
        mov r0, r2
        bl gaodi16
        mov r12, r0 @ 高
        mov r11, r1
        mov r0, r3
        bl gaodi16
        mov r10, r0
        mov r9, r1

        mov r0, r12
        mov r1, r10
        movs r6, # 0
        bl chengfa16

        mov r0, r11
        mov r1, r10
        bl chengfa16

        mov r0, r12
        mov r1, r9
        bl chengfa16

        mov r0, r11
        mov r1, r9
        bl chengfa16

        ldr r0, [r7, # 0x18]
        ldr r1, [r7, # 0x14]
        adds r0, r1
        ldr r1, [r7, # 0x0c]
        adds r0, r1
        bl gaodi16
        lsls r1, # 16
        ldr r2, [r7, # 0x1c]
        adds r1, r2
        mov r12, r1  @ 低32位

        ldr r1, [r7, # 0x04]
        ldr r2, [r7, # 0x08]
        ldr r3, [r7, # 0x10]

        adds r0, r1
        adds r0, r2
        adds r0, r3
        bl gaodi16
        ldr r2, [r7]
        adds r0, r2
        lsls r0, # 16
        adds r0, r1
        mov r11, r0   @ 高32位

        subs r7, # 0x50
        mov sp, r7
        pop {r0-r7,pc}

gaodi16: @ 高低16 ,R0人 出R0高,R1低
        lsls r1, r0, # 16
        lsrs r1, # 16
        lsrs r0, # 16
        bx lr

chengfa16:     @ r0 X r1 = 两个16位分别放在R7和R7+0X04
               @ R6指
                push {lr}
                muls r0, r1
                bl gaodi16
                str r0, [r7, r6]
                adds r6, # 0x04
                str r1, [r7, r6]
                adds r6, # 0x04
                pop {pc}

网友:
我了个去,原来是汇编,遇到高人了。

网友A(2023-04-13):
无意中翻到:补个cortex-m0,64位乘法‘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long long __aeabi_lmul(long long r1:r0, long long r3:r2)
@
@ Multiply r1:r0 and r3:r2 and return the product in r1:r0
@ Can also be used for unsigned long product
@
        .thumb_func
        .global __aeabi_lmul
__aeabi_lmul:

        push        {r4, lr}
        muls        r1, r2
        muls        r3, r0
        adds        r1, r3

        lsrs        r3, r0, #16
        lsrs        r4, r2, #16
        muls        r3, r4
        adds        r1, r3

        lsrs        r3, r0, #16
        uxth        r0, r0
        uxth        r2, r2
        muls        r3, r2
        muls        r4, r0
        muls        r0, r2

        movs        r2, #0
        adds        r3, r4
        adcs        r2, r2
        lsls        r2, #16
        adds        r1, r2

        lsls        r2, r3, #16
        lsrs        r3, #16
        adds        r0, r2
        adcs        r1, r3
        pop        {r4, 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中翻到:补个cortex-m0,64位乘法‘

后来我这个乘法也重新写过,不过好像还是比人家写的麻烦一些

__chengfa:
        @入R0 乘以 R1
        @出 R0高32 , R1低32
        push {r2-r7,lr}
        cmp r0,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cmp r1,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__ji_suan_cheng_fa:
        mov r2, r0
        mov r3, r1
        lsrs r0, r0, # 16       @高16
        lsls r2, r2, # 16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低16
        lsrs r2, r2, # 16
        lsrs r1, r1, # 16       @高16
        lsls r3, r3, # 16       @低16
        lsrs r3, r3, # 16
        mov r4, r2
        mov r5, r0
        muls r2, r2, r3         @1
        muls r0, r0, r3         @2
        muls r4, r4, r1         @3
        muls r5, r5, r1         @4
        mov r6, r0
        mov r7, r4
        lsls r0, r0, # 16       @2低32
        lsls r4, r4, # 16       @3低32
        lsrs r6, r6, # 16       @2高32
        lsrs r7, r7, # 16       @3高32
        movs r1, # 0
        adds r2, r2, r0         @低32
        adcs r6, r6, r1         @高32
        adds r2, r2, r4
        adcs r6, r6, r7
        adds r6, r6, r5
        mov r0, r6
        mov r1, r2
        pop {r2-r7,pc}
__cheng_fa_fan_hui:
        movs r0, # 0
        movs r1, # 0
        pop {r2-r7,pc}

网友B:
佩服佩服

网友B:
64位乘法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我这个乘法也重新写过,不过好像还是比人家写的麻烦一些

这些基本运算,调用人家的库就好了,也有浮点的。不过M0单片机用浮点就有点奢侈了。
https://github.com/bobbl/libaeabi-cortexm0

  1.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0 -mthumb -o foo.arm foo.c -nostdlib -laeabi-cortex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基本运算,调用人家的库就好了,也有浮点的。不过M0单片机用浮点就有点奢侈了。
https://github.com/ ...

反正闲着没事就自己写呗,别人的库还要学怎么用,他这个乘法我就看不懂怎么用,是64位乘64位还是32位乘32位,入口这四个寄存器不知道应该存什么数据,我自己写的虽然不如人家写的好,但是最起码明确知道用法就是32位乘32位得到64位,浮点数我做东西时候还没用到。

.thumb
        .syntax unified
vectors:
        .word zhanding
        .word _start + 1
        .equ zhanding, 0x20001000

_start :
        ldr r0, = 0xffff
        ldr r1, = 0xffff
        ldr r2, = 0xffff
        ldr r3, = 0xffff
        bl __aeabi_lmul
        bkpt # 1
        ldr r0, = 0xffffffff
        ldr r1, = 0xffffffff
        bl __chengfa
        bkpt # 2
__aeabi_lmul:

        push        {r4, lr}
        muls        r1, r2
        muls        r3, r0
        adds        r1, r3

        lsrs        r3, r0, #16
        lsrs        r4, r2, #16
        muls        r3, r4
        adds        r1, r3

        lsrs        r3, r0, #16
        uxth        r0, r0
        uxth        r2, r2
        muls        r3, r2
        muls        r4, r0
        muls        r0, r2

        movs        r2, #0
        adds        r3, r4
        adcs        r2, r2
        lsls        r2, #16
        adds        r1, r2

        lsls        r2, r3, #16
        lsrs        r3, #16
        adds        r0, r2
        adcs        r1, r3
        pop        {r4, pc}

__chengfa:
        @入R0 乘以 R1
        @出 R0高32 , R1低32
        @0xffffffff*0xffffffff
        @4        F F F E 0 0 0 1                       @4
        @3                F F F E 0 0 0 1               @3
        @2                F F F E 0 0 0 1               @2
        @1                        F F F E 0 0 0 1       @1
        @         F F F F F F F E 0 0 0 0 0 0 0 1
        push {r2-r7,lr}
        cmp r0,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cmp r1,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__ji_suan_cheng_fa:
        mov r2, r0
        mov r3, r1
        lsrs r0, r0, # 16       @高16
        lsls r2, r2, # 16       @ 低16
        lsrs r2, r2, # 16
        lsrs r1, r1, # 16       @高16
        lsls r3, r3, # 16       @低16
        lsrs r3, r3, # 16
        mov r4, r2
        mov r5, r0
        muls r2, r2, r3         @1
        muls r0, r0, r3         @2
        muls r4, r4, r1         @3
        muls r5, r5, r1         @4
        mov r6, r0
        mov r7, r4
        lsls r0, r0, # 16       @2低32
        lsls r4, r4, # 16       @3低32
        lsrs r6, r6, # 16       @2高32
        lsrs r7, r7, # 16       @3高32
        movs r1, # 0
        adds r2, r2, r0         @低32
        adcs r6, r6, r1         @高32
        adds r2, r2, r4
        adcs r6, r6, r7
        adds r6, r6, r5
        mov r0, r6
        mov r1, r2
        pop {r2-r7,pc}
__cheng_fa_fan_hui:
        movs r0, # 0
        movs r1, # 0
        pop {r2-r7,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闲着没事就自己写呗,别人的库还要学怎么用,他这个乘法我就看不懂怎么用,是64位乘64位还是32位乘32 ...

前几天在写一个fft算法,当时看到stm32f103c8t6有乘累加指令。准备写一个内联汇编的函数。
结果用c语言生成汇编,编译器把+=直接编译成mac指令。看汇编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个__lmul函数,就上网搜了下gcc内部的源代码,找到这个库。搜的过程中,正好看到你的贴子,正好把我搜到的补上去。记得你在论坛里基本都是用汇编。跟你2017年得代码差太多。
你后面得代码基本接近了。不过好像还是多了几行。
以前研究过这类算法,不过现在没什么兴趣了。你有兴趣就研究下,为啥差这么多。
我现在写得fft,是没有复数运算的,没有浮点。用的整数。

网友C:
用汇编写代码的就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在写一个fft算法,当时看到stm32f103c8t6有乘累加指令。准备写一个内联汇编的函数。
结果用c语言生 ...

哦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没兴趣搞这些程序了,也就凑合玩着还没扔下,我又不能靠这些找工作,现实中也用不到,看别人搞的东西能卖钱,我就搞个免费的分享还有点乐趣,要不实在没地方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没兴趣搞这些程序了,也就凑合玩着还没扔下,我又不能靠这些找工作,现实中也用不 ...

这是我的C代码,写出来搞个模板,准备自己插点代码。
#include  <stdint.h>
int64_t mula(int64_t *a,int64_t *b)
{
        return (*a)*(*b);
}

void mulb(int64_t *a,int64_t *b,int64_t *c)
{
        (*c)=(*a)*(*b);
}
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
.cpu cortex-m0
        .arch armv6s-m
        .fpu softvfp
        .eabi_attribute 20, 1
        .eabi_attribute 21, 1
        .eabi_attribute 23, 3
        .eabi_attribute 24, 1
        .eabi_attribute 25, 1
        .eabi_attribute 26, 1
        .eabi_attribute 30, 4
        .eabi_attribute 34, 0
        .eabi_attribute 18, 4
        .file        "test.c"
        .text
        .global        __aeabi_lmul
        .align        1
        .global        mula
        .syntax unified
        .code        16
        .thumb_func
        .type        mula, %function
mula: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 frame_needed = 0, uses_anonymous_args = 0
        push        {r4, lr}
        ldr        r2, [r1]
        ldr        r3, [r1, #4]
        ldr        r1, [r0, #4]
        ldr        r0, [r0]
        bl        __aeabi_lmul
        @ sp needed
        pop        {r4, pc}
        .size        mula, .-mula
        .align        1
        .global        mulb
        .syntax unified
        .code        16
        .thumb_func
        .type        mulb, %function
mulb: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 frame_needed = 0, uses_anonymous_args = 0
        push        {r4, lr}
        movs        r4, r2
        ldr        r2, [r1]
        ldr        r3, [r1, #4]
        ldr        r1, [r0, #4]
        ldr        r0, [r0]
        @ sp needed
        bl        __aeabi_lmul
        str        r0, [r4]
        str        r1, [r4, #4]
        pop        {r4, pc}
        .size        mulb, .-mulb
        .ident        "GCC: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10.3-2021.10) 10.3.1 20210824 (release)"
我上面的mulb函数,就是汇编常用的格式。指针传递参数,指针传递输出结果。

看了下这些写库的人,汇编水平不低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C代码,写出来搞个模板,准备自己插点代码。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
我上面的mulb函数,就是汇编 ...

通过你贴的代码看懂他那__aeabi_lmul入口四个寄存器应该存什么数据了,结果R0存低32、R1存高32,感觉他这个是64位数乘一个数字但是结果要小于64位才行。

人家是正规军肯定水平高,我写的很多地方都不规范,学的时候没看过什么书,就是用调试器试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你贴的代码看懂他那__aeabi_lmul入口四个寄存器应该存什么数据了,结果R0存低32、R1存高32,感觉 ...

跟m0的硬件乘法指令一样,32x32=32。
r1和r3传入立即数0,就是32x32=64了,不过他这个好像是有符号数,负数可能用的是64bit补码,这个编译器里应该有函数的

网友D:
这个怎么保存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保存数据呢

叶春勇提供的库你可以进去看下,直接调用就行了吧

网友E:
计算的 工作量怎么样

网友A:
补一个stm32,FFT程序,汇编: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cr4_fft_256_stm32.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0
;* Date               : 04/27/2009
;* Description        : Optimized 256-point radix-4 complex FFT for Cortex-M3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THUMB
          REQUIRE8
    PRESERVE8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EXPORT cr4_fft_256_stm32
        EXTERN TableFFT

pssK              RN R0
pssOUT            RN R0
pssX              RN R1
pssIN             RN R1
butternbr         RN R2
Nbin              RN R2
index             RN R3
Ar                RN R4
Ai                RN R5
Br                RN R6
Bi                RN R7
Cr                RN R8
Ci                RN R9
Dr                RN R10
Di                RN R11
cntrbitrev         RN R12
tmp               RN R12
pssIN2            RN R14
tmp2              RN R14

NPT EQU 256

;----------------------------- MACROS ----------------------------------------

                 MACRO
                 DEC  $reg
             SUB  $reg,$reg,#1
             MEND

                 MACRO
             INC  $reg
             ADD  $reg,$reg,#1
             MEND

                 MACRO
                 QUAD  $reg
             MOV  $reg,$reg,LSL#2
             MEND

;sXi = *(PssX+1); sXr = *PssX; PssX += offset; PssX= R1

                  MACRO
                  LDR2Q  $sXr,$sXi, $PssX, $offset
              LDRSH $sXi, [$PssX, #2]
              LDRSH $sXr, [$PssX]
              ADD $PssX, $PssX, $offset
              MEND

;!! Same macro, to be used when passing negative offset value !!
                MACRO
                LDR2Qm  $sXr, $sXi, $PssX, $offset
        LDRSH $sXi, [$PssX, #2]
        LDRSH $sXr, [$PssX]
        SUB $PssX, $PssX, $offset
        MEND

;(PssX+1)= sXi;  *PssX=sXr; PssX += offset;
                MACRO
                STR2Q  $sXr, $sXi, $PssX, $offset
        STRH  $sXi, [$PssX, #2]
        STRH  $sXr, [$PssX]
        ADD $PssX, $PssX, $offset
        MEND

; YY = Cplx_conjugate_mul(Y,K)
;  Y = YYr + i*YYi
; use the following trick
;  K = (Kr-Ki) + i*Ki
                MACRO
                CXMUL_V7  $YYr, $YYi, $Yr, $Yi, $Kr, $Ki,$tmp,$tmp2
        SUB  $tmp2, $Yi, $Yr         ; sYi-sYr
        MUL  $tmp, $tmp2, $Ki        ; (sYi-sYr)*sKi
        ADD  $tmp2, $Kr, $Ki, LSL#1  ; (sKr+sKi)
        MLA  $YYi, $Yi, $Kr, $tmp     ; lYYi = sYi*sKr-sYr*sKi
        MLA  $YYr, $Yr, $tmp2, $tmp   ; lYYr = sYr*sKr+sYi*sKi
        MEND

; Four point complex Fast Fourier Transform
                MACRO
                CXADDA4  $s
        ; (C,D) = (C+D, C-D)
        ADD     Cr, Cr, Dr
        ADD     Ci, Ci, Di
        SUB     Dr, Cr, Dr, LSL#1
        SUB     Di, Ci, Di, LSL#1
        ; (A,B) = (A+(B>>s), A-(B>>s))/4
        MOV     Ar, Ar, ASR#2
        MOV     Ai, Ai, ASR#2
        ADD     Ar, Ar, Br, ASR#(2+$s)
        ADD     Ai, Ai, Bi, ASR#(2+$s)
        SUB     Br, Ar, Br, ASR#(1+$s)
        SUB     Bi, Ai, Bi, ASR#(1+$s)
        ; (A,C) = (A+(C>>s)/4, A-(C>>s)/4)
        ADD     Ar, Ar, Cr, ASR#(2+$s)
        ADD     Ai, Ai, Ci, ASR#(2+$s)
        SUB     Cr, Ar, Cr, ASR#(1+$s)
        SUB     Ci, Ai, Ci, ASR#(1+$s)
        ; (B,D) = (B-i*(D>>s)/4, B+i*(D>>s)/4)
        ADD     Br, Br, Di, ASR#(2+$s)
        SUB     Bi, Bi, Dr, ASR#(2+$s)
        SUB     Di, Br, Di, ASR#(1+$s)
        ADD     Dr, Bi, Dr, ASR#(1+$s)
        MEND

                MACRO
                BUTFLY4ZERO_OPT  $pIN,$offset, $pOUT
        LDRSH Ai, [$pIN, #2]
                LDRSH Ar, [$pIN]
            ADD   $pIN, #NPT
        LDRSH Ci, [$pIN, #2]
        LDRSH Cr, [$pIN]
                ADD   $pIN, #NPT
        LDRSH Bi, [$pIN, #2]
        LDRSH Br, [$pIN]
                ADD   $pIN, #NPT
        LDRSH Di, [$pIN, #2]
        LDRSH Dr, [$pIN]
                ADD   $pIN, #NPT

        ; (C,D) = (C+D, C-D)
        ADD     Cr, Cr, Dr
        ADD     Ci, Ci, Di
        SUB     Dr, Cr, Dr, LSL#1  ; trick
        SUB     Di, Ci, Di, LSL#1  ;trick
        ; (A,B) = (A+B)/4, (A-B)/4
        MOV     Ar, Ar, ASR#2
        MOV     Ai, Ai, ASR#2
        ADD     Ar, Ar, Br, ASR#2
        ADD     Ai, Ai, Bi, ASR#2
        SUB     Br, Ar, Br, ASR#1
        SUB     Bi, Ai, Bi, ASR#1
        ; (A,C) = (A+C)/4, (A-C)/4
        ADD     Ar, Ar, Cr, ASR#2
        ADD     Ai, Ai, Ci, ASR#2
        SUB     Cr, Ar, Cr, ASR#1
        SUB     Ci, Ai, Ci, ASR#1
        ; (B,D) = (B-i*D)/4, (B+i*D)/4
        ADD     Br, Br, Di, ASR#2
        SUB     Bi, Bi, Dr, ASR#2
        SUB     Di, Br, Di, ASR#1
        ADD     Dr, Bi, Dr, ASR#1
        ;
        STRH    Ai, [$pOUT, #2]
        STRH    Ar, [$pOUT], #4
        STRH    Bi, [$pOUT, #2]
        STRH    Br, [$pOUT], #4
        STRH    Ci, [$pOUT, #2]
        STRH    Cr, [$pOUT], #4
        STRH    Dr, [$pOUT, #2]  ; inversion here
        STRH    Di, [$pOUT], #4
        MEND

                MACRO
                BUTFLY4_V7   $pssDin,$offset,$pssDout,$qformat,$pssK
        LDR2Qm   Ar,Ai,$pssDin, $offset;-$offset
        LDR2Q    Dr,Di,$pssK, #4
        ; format CXMUL_V7 YYr, YYi, Yr, Yi, Kr, Ki,tmp,tmp2
        CXMUL_V7 Dr,Di,Ar,Ai,Dr,Di,tmp,tmp2
        LDR2Qm   Ar,Ai,$pssDin,$offset;-$offset
        LDR2Q    Cr,Ci,$pssK,#4
        CXMUL_V7 Cr,Ci,Ar,Ai,Cr,Ci,tmp,tmp2
        LDR2Qm    Ar,Ai, $pssDin, $offset;-$offset
        LDR2Q    Br,Bi, $pssK, #4
        CXMUL_V7  Br,Bi,Ar,Ai,Br,Bi,tmp,tmp2
        LDR2Q    Ar,Ai, $pssDin, #0
        CXADDA4  $qformat
        STRH    Ai, [$pssDout, #2]
        STRH    Ar, [$pssDout]
        ADD         $pssDout, $pssDout, $offset
        STRH    Bi, [$pssDout, #2]
        STRH    Br, [$pssDout]
        ADD     $pssDout, $pssDout, $offset
        STRH    Ci, [$pssDout, #2]
        STRH    Cr, [$pssDout]
        ADD     $pssDout, $pssDout, $offset
        STRH    Dr, [$pssDout, #2]  ; inversion here
        STRH    Di, [$pssDout], #4
        MEND

;-------------------                         CODE                         --------------------------------
;===============================================================================
;*******************************************************************************
;* Function Name  : cr4_fft_256_stm32
;* Description    : complex radix-4 256 points FFT
;* Input          : - R0 = pssOUT: Output array .
;*                  - R1 = pssIN: Input array
;*                  - R2 = Nbin: =256 number of points, this optimized FFT function
;*                    can only convert 256 points.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cr4_fft_256_stm32

        STMFD   SP!, {R4-R11, LR}

        MOV cntrbitrev, #0
        MOV index,#0

preloop_v7
        ADD     pssIN2, pssIN, cntrbitrev, LSR#24 ;256-pts
        BUTFLY4ZERO_OPT pssIN2,Nbin,pssOUT
        INC index
        RBIT cntrbitrev,index
        CMP index,#64  ;256-pts
        BNE  preloop_v7

        SUB     pssX, pssOUT, Nbin, LSL#2
        MOV     index, #16
        MOVS    butternbr, Nbin, LSR#4   ;dual use of register

;------------------------------------------------------------------------------
;   The FFT coefficients table can be stored into Flash or RAM.
;   The following two lines of code allow selecting the method for coefficients
;   storage.
;   In the case of choosing coefficients in RAM, you have to:
;   1. Include the file table_fft.h, which is a part of the DSP library,
;      in your main file.
;   2. Decomment the line LDR.W pssK, =TableFFT and comment the line
;      ADRL    pssK, TableFFT_V7
;   3. Comment all the TableFFT_V7 data.
;------------------------------------------------------------------------------
        ADRL    pssK, TableFFT_V7    ; Coeff in Flash
        ;LDR.W pssK, =TableFFT      ; Coeff in RAM

;................................
passloop_v7
        STMFD   SP!, {pssX,butternbr}
        ADD     tmp, index, index, LSL#1
        ADD     pssX, pssX, tmp
        SUB     butternbr, butternbr, #1<<16
;................
grouploop_v7
        ADD     butternbr,butternbr,index,LSL#(16-2)
;.......
butterloop_v7
        BUTFLY4_V7  pssX,index,pssX,14,pssK
        SUBS        butternbr,butternbr, #1<<16
        BGE     butterloop_v7
;.......
        ADD     tmp, index, index, LSL#1
        ADD     pssX, pssX, tmp
        DEC     butternbr
        MOVS    tmp2, butternbr, LSL#16
        IT      NE
        SUBNE   pssK, pssK, tmp
        BNE     grouploop_v7
;................
        LDMFD   sp!, {pssX, butternbr}
        QUAD    index
        MOVS    butternbr, butternbr, LSR#2    ; loop nbr /= radix
        BNE     passloop_v7
;................................
       LDMFD   SP!, {R4-R11, PC}

;=============================================================================

TableFFT_V7
        ;N=16
        DCW 0x4000,0x0000, 0x4000,0x0000, 0x4000,0x0000
        DCW 0xdd5d,0x3b21, 0x22a3,0x187e, 0x0000,0x2d41
        DCW 0xa57e,0x2d41, 0x0000,0x2d41, 0xc000,0x4000
        DCW 0xdd5d,0xe782, 0xdd5d,0x3b21, 0xa57e,0x2d41
        ; N=64
        DCW 0x4000,0x0000, 0x4000,0x0000, 0x4000,0x0000
        DCW 0x2aaa,0x1294, 0x396b,0x0646, 0x3249,0x0c7c
        DCW 0x11a8,0x238e, 0x3249,0x0c7c, 0x22a3,0x187e
        DCW 0xf721,0x3179, 0x2aaa,0x1294, 0x11a8,0x238e
        DCW 0xdd5d,0x3b21, 0x22a3,0x187e, 0x0000,0x2d41
        DCW 0xc695,0x3fb1, 0x1a46,0x1e2b, 0xee58,0x3537
        DCW 0xb4be,0x3ec5, 0x11a8,0x238e, 0xdd5d,0x3b21
        DCW 0xa963,0x3871, 0x08df,0x289a, 0xcdb7,0x3ec5
        DCW 0xa57e,0x2d41, 0x0000,0x2d41, 0xc000,0x4000
        DCW 0xa963,0x1e2b, 0xf721,0x3179, 0xb4be,0x3ec5
        DCW 0xb4be,0x0c7c, 0xee58,0x3537, 0xac61,0x3b21
        DCW 0xc695,0xf9ba, 0xe5ba,0x3871, 0xa73b,0x3537
        DCW 0xdd5d,0xe782, 0xdd5d,0x3b21, 0xa57e,0x2d41
        DCW 0xf721,0xd766, 0xd556,0x3d3f, 0xa73b,0x238e
        DCW 0x11a8,0xcac9, 0xcdb7,0x3ec5, 0xac61,0x187e
        DCW 0x2aaa,0xc2c1, 0xc695,0x3fb1, 0xb4be,0x0c7c
        ; N=256
        DCW 0x4000,0x0000, 0x4000,0x0000, 0x4000,0x0000
        DCW 0x3b1e,0x04b5, 0x3e69,0x0192, 0x3cc8,0x0324
        DCW 0x35eb,0x0964, 0x3cc8,0x0324, 0x396b,0x0646
        DCW 0x306c,0x0e06, 0x3b1e,0x04b5, 0x35eb,0x0964
        DCW 0x2aaa,0x1294, 0x396b,0x0646, 0x3249,0x0c7c
        DCW 0x24ae,0x1709, 0x37af,0x07d6, 0x2e88,0x0f8d
        DCW 0x1e7e,0x1b5d, 0x35eb,0x0964, 0x2aaa,0x1294
        DCW 0x1824,0x1f8c, 0x341e,0x0af1, 0x26b3,0x1590
        DCW 0x11a8,0x238e, 0x3249,0x0c7c, 0x22a3,0x187e
        DCW 0x0b14,0x2760, 0x306c,0x0e06, 0x1e7e,0x1b5d
        DCW 0x0471,0x2afb, 0x2e88,0x0f8d, 0x1a46,0x1e2b
        DCW 0xfdc7,0x2e5a, 0x2c9d,0x1112, 0x15fe,0x20e7
        DCW 0xf721,0x3179, 0x2aaa,0x1294, 0x11a8,0x238e
        DCW 0xf087,0x3453, 0x28b2,0x1413, 0x0d48,0x2620
        DCW 0xea02,0x36e5, 0x26b3,0x1590, 0x08df,0x289a
        DCW 0xe39c,0x392b, 0x24ae,0x1709, 0x0471,0x2afb
        DCW 0xdd5d,0x3b21, 0x22a3,0x187e, 0x0000,0x2d41
        DCW 0xd74e,0x3cc5, 0x2093,0x19ef, 0xfb8f,0x2f6c
        DCW 0xd178,0x3e15, 0x1e7e,0x1b5d, 0xf721,0x3179
        DCW 0xcbe2,0x3f0f, 0x1c64,0x1cc6, 0xf2b8,0x3368
        DCW 0xc695,0x3fb1, 0x1a46,0x1e2b, 0xee58,0x3537
        DCW 0xc197,0x3ffb, 0x1824,0x1f8c, 0xea02,0x36e5
        DCW 0xbcf0,0x3fec, 0x15fe,0x20e7, 0xe5ba,0x3871
        DCW 0xb8a6,0x3f85, 0x13d5,0x223d, 0xe182,0x39db
        DCW 0xb4be,0x3ec5, 0x11a8,0x238e, 0xdd5d,0x3b21
        DCW 0xb140,0x3daf, 0x0f79,0x24da, 0xd94d,0x3c42
        DCW 0xae2e,0x3c42, 0x0d48,0x2620, 0xd556,0x3d3f
        DCW 0xab8e,0x3a82, 0x0b14,0x2760, 0xd178,0x3e15
        DCW 0xa963,0x3871, 0x08df,0x289a, 0xcdb7,0x3ec5
        DCW 0xa7b1,0x3612, 0x06a9,0x29ce, 0xca15,0x3f4f
        DCW 0xa678,0x3368, 0x0471,0x2afb, 0xc695,0x3fb1
        DCW 0xa5bc,0x3076, 0x0239,0x2c21, 0xc338,0x3fec
        DCW 0xa57e,0x2d41, 0x0000,0x2d41, 0xc000,0x4000
        DCW 0xa5bc,0x29ce, 0xfdc7,0x2e5a, 0xbcf0,0x3fec
        DCW 0xa678,0x2620, 0xfb8f,0x2f6c, 0xba09,0x3fb1
        DCW 0xa7b1,0x223d, 0xf957,0x3076, 0xb74d,0x3f4f
        DCW 0xa963,0x1e2b, 0xf721,0x3179, 0xb4be,0x3ec5
        DCW 0xab8e,0x19ef, 0xf4ec,0x3274, 0xb25e,0x3e15
        DCW 0xae2e,0x1590, 0xf2b8,0x3368, 0xb02d,0x3d3f
        DCW 0xb140,0x1112, 0xf087,0x3453, 0xae2e,0x3c42
        DCW 0xb4be,0x0c7c, 0xee58,0x3537, 0xac61,0x3b21
        DCW 0xb8a6,0x07d6, 0xec2b,0x3612, 0xaac8,0x39db
        DCW 0xbcf0,0x0324, 0xea02,0x36e5, 0xa963,0x3871
        DCW 0xc197,0xfe6e, 0xe7dc,0x37b0, 0xa834,0x36e5
        DCW 0xc695,0xf9ba, 0xe5ba,0x3871, 0xa73b,0x3537
        DCW 0xcbe2,0xf50f, 0xe39c,0x392b, 0xa678,0x3368
        DCW 0xd178,0xf073, 0xe182,0x39db, 0xa5ed,0x3179
        DCW 0xd74e,0xebed, 0xdf6d,0x3a82, 0xa599,0x2f6c
        DCW 0xdd5d,0xe782, 0xdd5d,0x3b21, 0xa57e,0x2d41
        DCW 0xe39c,0xe33a, 0xdb52,0x3bb6, 0xa599,0x2afb
        DCW 0xea02,0xdf19, 0xd94d,0x3c42, 0xa5ed,0x289a
        DCW 0xf087,0xdb26, 0xd74e,0x3cc5, 0xa678,0x2620
        DCW 0xf721,0xd766, 0xd556,0x3d3f, 0xa73b,0x238e
        DCW 0xfdc7,0xd3df, 0xd363,0x3daf, 0xa834,0x20e7
        DCW 0x0471,0xd094, 0xd178,0x3e15, 0xa963,0x1e2b
        DCW 0x0b14,0xcd8c, 0xcf94,0x3e72, 0xaac8,0x1b5d
        DCW 0x11a8,0xcac9, 0xcdb7,0x3ec5, 0xac61,0x187e
        DCW 0x1824,0xc850, 0xcbe2,0x3f0f, 0xae2e,0x1590
        DCW 0x1e7e,0xc625, 0xca15,0x3f4f, 0xb02d,0x1294
        DCW 0x24ae,0xc44a, 0xc851,0x3f85, 0xb25e,0x0f8d
        DCW 0x2aaa,0xc2c1, 0xc695,0x3fb1, 0xb4be,0x0c7c
        DCW 0x306c,0xc18e, 0xc4e2,0x3fd4, 0xb74d,0x0964
        DCW 0x35eb,0xc0b1, 0xc338,0x3fec, 0xba09,0x0646
        DCW 0x3b1e,0xc02c, 0xc197,0x3ffb, 0xbcf0,0x0324

       END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一个stm32,FFT程序,汇编:

当年ST是有汇编FFT库的,我当时自己写也看过但是看不懂,后来下载了个网页版例子再结合书才看懂,很多年不用都忘记具体怎么算的了。
www.themobilestudio.net

第二页图片显示不出来了被浏览器阻止了,每一步怎么计算的都有插图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年ST是有汇编FFT库的,我当时自己写也看过但是看不懂,后来下载了个网页版例子再结合书才看懂,很多年不 ...

快速傅里叶算法基本都有库的。递归算法,我自己也能写出来,递推算法,写了比较了下也没别人快。后来直接用库了。我们自己能折腾的就是纯整数计算。最近在研究数论变换。

网友F:
我去,汇编大佬

网友E:
如何定义保存数据的长度呢?

网友G:
这个优秀了。

网友H:
这些基本运算,调用人家的库就好了

网友I:
也有浮点的

网友J: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0 -mthumb -o foo.arm foo.c -nostdlib -laeabi-cortexm0

网友K(2024-06-06):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L:
影响控制IC

网友M: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N: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O: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P: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Q: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R: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S: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T: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