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79E715开发资源

楼主(2017-01-25):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9E715_SC_Rev1.01.pdf
中文手册
N79E715 为 4T 8051微控制器,内嵌16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N79E715系列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兼容。N79E715 内存程序空间分為2块,一块为 16K 字节的APROM包含数据内存,另一块为 2K 字节的 LDROM; 256字节的直接和间接RAM,256 字节MOVX RAM;25个可位寻址的 I/O口; 两个 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 8-通道多路10-位 A/D 转换器; 4-通道10-位 PWM; 三个串行接口分别为一个SPI, 一个 I2C和一个增强型串口; 2-级 BOD电压检测/复位, 低压检测/复位(POR) 和上电复位 (POR)。 N79E715系列自带内部22.1184MHz RC振荡器,可产生22.1184MHz / 11.0592MHz内部晶振,室温VDD = 5V下最高精度偏差仅1%。 N79E715有14个中断源,4个中断级。 内部的闪存存储器可电擦写。 一旦代码确定,用户可以通过安全码保护自己的代码。N79E715 微控制器系列, 宽电压操作, 内建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外设与非易失性闪存存储器

楼主:
点灯程序
/*---------------------------------------------------------------------------------------------------------*/
/*                                                                                                    */
/* Copyright(c) 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E-mail: MicroC-8bit@nuvoton.com
//***********************************************************************************************************
//  Application: GPIO Sample Code
//
//  Output : P1.4 & P2.1 toggle
//***********************************************************************************************************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o0.6> UART pin Select
//          <0=> Select P1.0, P1.1 as UART pin(default)
//          <1=> Select P2.6, P2.7 as UART pin(28 pin only)
//-------------------------------- <<< end of configuration section >>> -------------------------------------

#define Uart_Port_Sel   0x00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9E715.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Version.h"
//-----------------------------------------------------------------------------------------------------------
void main(void)
{
    AUXR1 |= Uart_Port_Sel;         // Select P10/P11 as UART pin(default)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 9600 Baud Rat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11.0592MHz
    Show_Version_Number_To_PC();
    printf ("\n*===================================================================");
    printf ("\n*  Name: N79E715 Series GPIO Sample Code.");
    printf ("\n*===================================================================");

    while(1)
    {
        P14 = 0;
        P21 = 0;
        Delay1ms(100);

        P14 = 1;
        P21 = 1;
        Delay1ms(100);
    }
}
//-----------------------------------------------------------------------------------------------------------

网友:
N79E715 内存程序空间分為2块,一块为 16K 字节的APROM包含数据内存,另一块为 2K 字节的 LDROM

网友A:
N79E715系列自带内部22.1184MHz RC振荡器,可产生22.1184MHz / 11.0592MHz内部晶振,室温VDD = 5V下最高精度偏差仅1%

网友B:
N79E715 微控制器系列, 宽电压操作, 内建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外设与非易失性闪存存储器

网友:
N79E715有14个中断源,4个中断级

网友C(2023-02-16):
为何用这个APROM例程(掉电数据保存)下载到我的板上,不能写入数据。

网友C:
校验写入数据就会执行Print “Err”这句

网友C:
麻烦大佬们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