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音频左右声道 怎么把两个声道混合后送给AD采集

楼主(2017-01-25):
目前想到的是 用电容耦合  但是怕对音频信号产生影响
还有就是考虑用跟随器  三极管做跟随  运放目前不考虑  有哪位做过的吗  能提供下原理图?  谢谢

能够提供一张完整的电路就更好了  从音频到最后送给AD的    有AGC就再好不过了  谢谢

楼主:
如果有电路  要有偿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楼主这只能参考别人的的电路,要试着去搭建电路调试,有问题再发帖求助,这样好一点

网友B:
直接加法的话就加法器走起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