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带电容负载的运放缓冲器电路仿真

楼主(2017-01-25):
1.VG1是1khz,幅值为100mv的方波。
2.CL是1UF的带载电容。

楼主:
交流传输特性如下:

楼主:
时域数据分析如下:

楼主:
结论:本来作为缓冲器的输出应该是和输入波形一致的,但是实际输出波形产生了强烈的振荡,这是由于1uf的纯电容负载导致的。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在转折的地方增益会上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在转折的地方增益会上涨一下?

@airwill 应该是直接下降的,是不是也是负载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在转折的地方增益会上涨一下?

确实是由于电容负载的原因,改为电阻负载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由于电容负载的原因,改为电阻负载就好了。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airwill 应该是直接下降的,是不是也是负载的原因呢?

对于一阶的滤波电路, 是直接下降的.
只有二阶以上的电路, 才会出现上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