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时钟是怎么分配的?

楼主(2017-01-26):
比如串口1的时钟是使用的AB2总线时钟,那我要在哪里查询才能知道,比如我要查串口2的时钟是哪个,应该在哪里查询?菜鸟一枚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一般是先看DS,看看外设是挂在那个总线上的,之后再看RM时钟那一章,看看如何具体设置,如果用ST的库就更简单,跟踪一下代码很容就理清楚了

网友B:
配置串口的时候可以指定启动,根据那个时钟的图可以知道,比如用那个cubeMX配置工具,或者技术手册里

网友:
我们要使用串口,所以我们必须使能串口时钟和使用到的 GPIO 口时钟。例如我们要使用
串口 1,所以我们必须使能串口 1 时钟和 GPIOA 时钟(串口 1 使用的是 PA9 和 PA10)。具体方
法如下: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使能 USART1 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 GPIOA 时钟

网友C:
去查数据手册,里边有时钟分配图

网友D:
看看手册里的时钟相关章节。然后对比库函数看看怎么用。

网友E:
你配置的时候使用哪个时钟?

网友E: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找找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先看DS,看看外设是挂在那个总线上的,之后再看RM时钟那一章,看看如何具体设置,如果用ST的库就更 ...

请问DS是指什么?
''RM时钟那一章''这是哪个手册上的内容?
菜鸟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串口的时候可以指定启动,根据那个时钟的图可以知道,比如用那个cubeMX配置工具,或者技术手册里 ...

请问技术手册是指"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吗?

网友A:
DS就是datasheet,RM就是reference manual

网友F:
配置串口的时候可以指定启动

网友G:
懒得看手册了,就别懒得看库函数的说明

网友H:
这个根据你的配置分配使用的

网友H:
查看一下ST的手册里面有时钟介绍。

网友I:
可以看数据手册  时钟设置章节

网友J:
DS就是datasheet

网友:
楼主搞个教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