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中的Simulink 自动生成DSP可运行的C代码 的问题

楼主(2017-01-26):
Matlab中的Simulink 可以自动的生成DSP可以运行的C代码。但是,我生成之后,在买来的开发板上运行不出希望的结果。
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就是产生PWM波的一个模型,生成的代码倒是不少。在CCS中自动生成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编译通过,但下载到开发板上就不能Work。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硬件配置有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比较难以确定问题产生在什么地方,不过你既然有CCS环境,建议直接使用CCS调试开发板,这样可能更方便一些

网友B:
Cmd文件需要修改的

网友C:
是不是管脚设置得问题

网友:
管脚设置,就是指映射到外设的地址咯?

网友D:
找下这本书,基于模型的设计:MSP430/F28027/F28335DSP篇

网友E:
matlab是哪个版本的,一直想搞明白matlab怎样生成DSP的C代码

网友F:
matlab编译的C代码吗?

网友F:
修改一下DSP的CMD文件试试。

网友G:
代码应该不能直接在DSP中运行

网友G:
matlab格式直接转换成c代码的工具

网友H:
matlab的接口能够直接运行在dSP?

网友H:
matlab可以使用C语言进行调试吧。

网友I:
我想用matlab运行C代码,需要兼容吗?

网友I:
DSP里面的代码函数调用可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