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输出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7-01-26):
以前没有用过这类芯片,准备用MCP1642B,它的PWM Operation: 1 MHz(原文复制),我看了很多厂家包括风华的贴片功率电感的参数都是在100KHZ频率下测得的,这样的测试频率参数可以用作MCP1642B的输出电感吗?如果可以想问问4.7uH用风华的贴片功率电感哪个系列比较好。

网友A:
在较低频率下测量各项参数,并不意味着只能在这个较低的测量频率下工作。

网友B:
是否可以工作到1MHz,主要看磁芯材料。

网友C:
去看电感的手册,上面有载明工作频率范围,这个必须满足

网友:
典型值可以不是在工作频率下测得,只要电感量、工作频率和Q值(内阻)满足即可。

网友D:
MCP1642B开关频率在0.85 -- 1.15MHz之间,属于高频开关驱动芯片
这样的高频芯片驱动电路电感的选择要考虑的几个参数:
最大额定电流,饱和电流和电感的铜电阻ESR及Q因子

网友E: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参考MCP1642B/ D推荐的电感

网友F:
电感一般不会标明工作频率,但是根据其材质分类,镍锌磁芯工作频率一般会在1MHZ-10MHZ 之间

网友G:
参考一下codaca SPRH系列电感

网友H:
这个芯片没有手册吗

网友H:
这个新品没有用过,应该datasheet里面有相关的数据。

网友I:
针对DCDC电路的设计的,,电感的选型至关重要

网友I:
一般电源芯片厂商推荐的电感就符合要求的,但是在实际设计中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节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新品没有用过,应该datasheet里面有相关的数据。

同意,datasheet中都有配套的电感选择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电源芯片厂商推荐的电感就符合要求的,但是在实际设计中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节的 ...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供货情况,可以进行电感的微调。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针对DCDC电路的设计的,,电感的选型至关重要

电感和二极管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