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同拓扑设计变压器的疑惑

楼主(2017-01-26):
最近思路不太清晰,想上来提一些问题。在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当中:
(1)是不是不同的电路拓扑,对应的变压器设计公式都有所差异的?
(2)在全桥dcdc变压器设计当中,没有提到变压器的电感量,应该不需要考虑电感量的问题。反激的变压器才需要确定电感量的吧?
(3)对于全桥dcdc,此类的拓扑,变压器线圈不存在ccm和dcm模式,与反激的变压器设计有所区别?并且双激电源,AP公式当中的B前面应该乘以一个2

初学,提几个问题,希望各位不要笑话,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是电子技术中比较难的一部分,不仅有线性电路(主要是反馈控制),还有功率开关部分,更有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等等

网友B:
变压器和整流滤波这部分,与模拟电路关系不是很大,但与电路分析(《电路》、《电工学》等)关系较大。

网友:
不同的电路拓扑,对应的变压器设计公式差异相当大

网友C:
可以说只有反激才需要考虑一次电感量。其它拓扑只要满足要求即可,再大些甚至二倍也无妨。

网友D:
对于正激拓扑,应该是不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电感问题的。只有一种特别的拓扑---反激电路,在设计其变压器的时候,需要考虑电感量的问题,因为反激拓扑是一只储能电感~!而对于全桥,半桥,推挽等拓扑结构,由于是正激电路,根据AP法计算出Np的匝数,因为AP法是基于电磁感应定律推导出来的,本身这个过程就已经满足了变压器内部磁条件。而反激变换器,由于其在Ton期间,二次侧是关断的,能量储存在变压器磁芯当中,因此需要考虑其电感量,考虑其饱和问题。

网友E:
不同的电路拓扑肯定有 差异
正激式变压器,当开关管导通时,输入电压直接向负载供给并把能量储存在储能电感中,正激式变压器次级线圈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出,并且输出电压的幅度是基本稳定的,输出电压的幅度基本不变。

网友F:
全桥式变压器开关电源与推挽式开关电源一样,也属于双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G:
反激和正激的不同
在于反激式电源在控制开关接通期间只存储能量,而仅在控制开关关断期间才把存储能量转化成反电动势向负载提供输出

网友H:
无论正激还是反激,都是依据电磁感应定律进行计算的

网友I:
这个要根据电源需求来定的。

网友I:
你看看有本书针对变压器的,就是在论坛就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对于正激拓扑,应该是不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电感问题的。只有一种特别的拓扑---反激电路,在设计其变压器的时候 ...

正激拓扑的,,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该概念的

网友J:
这些方面的看来挺深奥的,,我先跟着大家学习的

网友K:
这些方面的我跟楼上一样是空白的

网友L:
这方面的我还是学生的。。

网友M:
这个我可能解决不了的哈

网友N:
变压器的设计都是难点,我觉得经验是很重要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不是简单的计算公式就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