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AC无法输出满量程电压的分析解决

楼主(2017-01-26):
DAC无法输出满量程电压的分析解决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看看,过年了,收藏点资料。

网友:
在使用 STM32L100 的 DAC1
时,为了能够输出满量程,客户工程师将 DAC 的 Output Buffer 关闭,当 DAC 的输出值为 0x000 时,
可以正常输出 0V,但是当 DAC 的输出值为 0xFFF 时,输出电压却只有 0.67V。客户工程师甚是不解。

网友:
STM32L152RBT6 为 64pin 的封装,在其数据手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 64pin 以及更少管脚的封装中,芯
片没有 V ref+ 和 V ref- 两个引脚,V ref+ 在内部连接到 V DDA ,而 V ref- 在内部连接到 V SSA 。所以,V DDA 即为STM32L152RBT6 的 DAC 参考电压,测量其值得到 2.996V。

网友:
软件工程师与硬件工程师沟通不畅,导致软件工程师错误地使用了 DAC,DAC 上面有较小负载,导致
DAC 无**常输出电压。

网友A:
要根据手册说明步骤来,有时候用库函数也行,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