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f格式的文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1-26):
刚接触CCS,创建一个工程的时候里面的.tcf格式的文件作用是什么啊?知道的给简单说说吧

网友A:
.tcf格式的文件是一个配置脚本文件,可以通过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来改变DSP寄存器的大小,也可以改变存储器的大小之类的操作

网友B:
能修改吗?修改了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为什么删除后又重新出现

网友D:
tcf格式的文件是 配置脚本文件

网友D:
改变DSP寄存器的大小

网友E:
DSP/BIOS配置文件

网友F:
脚本配置文件

网友F:
这个是怎么配置的不是cmd文件吗?

网友G:
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网友G:
你用文本打开这个文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一般是MCU的相关内存分配配置脚本的,,很重要的

网友I:
如楼上所说,,我也是见过是配置文件的

网友J:
配置脚本文件

网友J: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配置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A:
.tcf格式的文件是一个配置脚本文件,可以通过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来改变DSP寄存器的大小,也可以改变存储器 ...

就是一个脚本配置文件

网友K:
配置DSP/BIOS

网友L:
引用 网友A:
.tcf格式的文件是一个配置脚本文件,可以通过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来改变DSP寄存器的大小,也可以改变存储器 ...

不是CMD文件来分配的吗

网友L:
这个配置问题,具体怎么用还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f格式的文件是一个配置脚本文件,可以通过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来改变DSP寄存器的大小,也可以改变存储器 ...

这个是系统配置生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f格式的文件是一个配置脚本文件,可以通过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来改变DSP寄存器的大小,也可以改变存储器 ...

改变寄存器的大小不是通过cmd文件实现的吗?

网友M:
就是CCS的配置文件

网友M:
文件格式不要管,只要配置正确就可以。

网友N:
系统自动生成的,会系统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O:
CCS的文件格式有专栏可以学习。

网友P(2017-03-20):
如果不用实时操作系统,就不用建bios工程,就不会涉及这个文件了
主要看你对DSP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