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输液监控系统设计

楼主(2017-01-26):
以 MS P 4 3 0   M C U为控制核心 , 结合输液传感器、 电动执行器、 液晶显示、 键盘等 , 实现 了对输液过程的 自动监控。由于输液系统是一个非线性、 时变、 滞后 的复杂控制对 象. 采用传统的控制策略难以取得 良好的实时监控效果。本文介绍了一种基 于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控制方法 , 该方法结合 了模糊逻辑控制和神 经网络的优点. 利 用神经网络**模糊规则和实现模糊控制, 并利用误差反向传播算法实现 当控制对象参数变化时控制器的在线 自学习。从而能快速、 准确的对实测数据进行综合、 分析和处理, 达到智能实时控制的效果。经试验, 其控制精确, 运行可靠且系统体积小、 成本低、 操作简便, 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网友A:
这个点滴的检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不是使用简单的pid就可以实现控制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滴的检测是怎么实现的?

使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使用简单的pid就可以实现控制了吗?

精细控制还是需要算法才能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滴的检测是怎么实现的?

点滴就是通过传感器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

能够识别透明的液滴吗?

网友D:
感谢分享。用到了模糊控制和神经网络算法,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E:
点滴控制系统也得神经算法了吗?

网友E:
误差分析是怎么消除的?

网友F:
神经网络算法是做控制的吗?

网友F:
模糊控制的参数还不好确定

网友G:
神经网络**模糊规则?

网友G:
模糊控制的参数怎么确定的?

网友H:
这个参数自调整需要多长的时间

网友H:
这个可以通过简单的PID进行控制。

网友I:
模糊控制参数怎么确定呢。

网友I:
使用几个传统神经元?

网友J:
使用PID控制就可以。

网友J:
如果运算量很多的,可以使用DSP2813的产品性能。

网友K:
利用红外传感器和激光传感器完成输液滴速和液面高度的采集

网友K:
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可以应用到里面。

网友L:
模糊神经网络的设计的提出比较早的,,不过只有在特定场合在用到的

网友L:
这个现在也应用的比较普遍了,,资料很好的,,学习下载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利用红外传感器和激光传感器完成输液滴速和液面高度的采集

这个传感器有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可以应用到里面。

下载TI有zigbee的网络传输。

网友N:
模糊神经算法没用过

网友N:
怎么不使用PID算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