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MOS管做个恒流源电路来驱动两个串联的LED(电流约250~300mA),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26):
当外界直流电源电压变化的情况下,能否用MOS管做个恒流源电路来驱动两个串联的LED(电流约250~300mA),求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
开关工作的也可以,线性工作的也可以。前者效率高但电路复杂,后者效率低但电路简单。
线性工作,用双极型三极管更容易一些。

网友B:
用运放和mos管恒流效果不错

网友C:
线性恒流到是不复杂

网友C:
试试这个行不,有头没电脑,无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