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热开水壶 不加热 ?

楼主(2017-01-26):
见附图一,插上电源后,指示灯亮 。可是 不加热。
见附图二,打开后,测量 A B两点不通;C D两点 通。

初步分析:
因 指示灯 和 加热管 是并联的,且 接头处 良好。因此,应该是 加热管 坏了。
因为 没有找到 加热管,所以 不能确定。

因此 ,发帖 求助!还望 前辈、大侠指点 !

非常感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壶把开关是否导通

网友B:
AB间不通就是加热管烧断了,该管是焊接上去的,不便自行更换,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壶把开关是否导通

谢谢大侠!

壶把开关  好着,指示灯 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间不通就是加热管烧断了,该管是焊接上去的,不便自行更换,买新的吧。 ...

谢谢版主!

应该 就是 加热管 坏了,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壶把开关  好着,指示灯 可以亮

如果是这个样那么是加热管废了

网友C:
这个帖子是怎么提问题的榜样。

网友D:
确定是加热管坏了,我家的以前也是这个问题,为了安全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E:
如果没有断线,一定是电炉丝烧了

网友F:
我就奇怪了,AB不通CD怎么能通?

网友G:
确定是加热管坏

网友H:
电热管难道未串联温控开关(一般就在手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