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ADC转换值 和 实际测量值 之差 差异过大 ?

楼主(2017-01-26):
见附图,有 20组 数据:
第四列为 使用ADC转换后的数字值 计算出来的传感器输出电压值;
第五列为 用台式万用表测量的 传感器实际输出值;
第六列为 前两列 之差。

两列之差的 最大值为0.21844mV,最小值 为0.00046mV (0.21844/0.00046 = 479.8,相差 480倍) !
也就是说,有时,ADC转换的精度 很高,有时 却很低。
使用的ADC芯片是:ADS1220。

请教:
测量这20组数据时,使用的是同一个 硬件电路,软件配置 也一样,为什么 会出现 这么大差异 呢 ?

非常感谢 !

附图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做线性拟合试试

网友A:
电源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做线性拟合试试

谢谢 !

算法用的 是 曲线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稳定性怎么样?

谢谢 !

用的是LDO,见附图

网友B:
不知道用到什么 ADC 器件,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好好检查一下.
此外信号源的阻抗也是个重要因素.
另外,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周期性问题, 周期为 5?
不知道是不是确定.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先检查下你的信号输入部分的,,特别是输入电阻的匹配问题的

网友C:
电阻不匹配会造成输入信号的衰减造成数据采集的不准确。

网友C:
还有就是数据采集方面的,需要多次采集的病进行吧滤波处理。

网友C:
当然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的就是你的参考源的稳定性的问题的。

网友D:
看了下的,,楼主的电源的设计的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就看下你的AD参考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D:
最好是直接的选用个参考源的接上的,这个有很多的,,你这是3.3V的还是?

网友E:
前级的滤波应该没做好吧。和你pcb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到什么 ADC 器件,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好好检查一下.
此外信号源的阻抗也是个重要因素.
另 ...

谢谢版主!

1. 使用的ADC器件是:ADS1220 ;参考电压使用的是ADS1220的内部参考电压DC2.048V( ADS1220及外围电路见附图所示) ;
2. 信号源是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阻抗是5KΩ左右;
3. 版主确实观察的仔细,是我没有说清楚,为此,重新修改了 1楼的帖子和附图,增加 内容如下:
    测试数据是在4个温度情况下测的,每个温度下5组数组,因此,周期为5,四个周期的数据,共20组。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先检查下你的信号输入部分的,,特别是输入电阻的匹配问题的

谢谢大侠!

见附图,为 ADS1220及外围电路

检查信号输入部分,感觉影响转换精度的因素如下:
1. 电阻(R4 R9)、电容(C7 C9 C11)的精度和温漂 ;
2. 电容C18应该连接到GND,可是,板子上却连接到AGND了。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数据采集方面的,需要多次采集的病进行吧滤波处理。

谢谢大侠 !

软件滤波 已做:取N组数据 求和,减去 最大值、最小值,除以 N-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的,,楼主的电源的设计的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就看下你的AD参考电源的稳定性 ...

谢谢大侠!

AD参考电源 用的是 ADC器件(ADS1220)的内部参考电压 (DC2.048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级的滤波应该没做好吧。和你pcb也有关系的。

谢谢版主!

见附图,为 ADS1220及外围电路

版主说的很对:肯定 和 前级 的信号处理和滤波有关,和PCB的布局、track 也有关系。
因此,决定采取如下 措施 试试:
1. 电阻(R4 R9)、电容(C7 C9 C11),选用 高精度的低温漂 的 ;
2. 将 电容C18 连接到GND。

附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见附图,为 ADS1220及外围电路

数字和模拟单独铺地试试看。另外布局,最好参考官方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和模拟单独铺地试试看。另外布局,最好参考官方的布局。

谢谢版主!

学习了

网友F(2017-03-26):
这个问题的首先的从根上查找的

网友F:
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参考电压的选择是否稳定

网友G:
误差保持一样吗

网友G:
可以通过滤波算法或者线性拟合。

网友H:
数值也不少很大

网友H:
使用滤波算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