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12.0 安装教程详细图解

楼主(2017-01-26):
第一步:解压multisim12.0的压缩包,放到一个磁盘里,不如F盘,形成文件夹
第二步:打开文件夹找到里面的下载地址,并双击
      出现另存为对话框,选择一个存放的路径,比如桌面或E盘,点击保存
       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大概是568M
第三步:开始安装,双击下载好的程序(568M),出现对话框
点“确定”
解压到文件夹
解压缩过程
解压缩完成,点“确定”
这里需要用到注册机,在“multisim12.0”的文件夹里找到“12keygenfull”如下图
双击注册机,点击“Generate”按钮,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注册码,点击 “copy”,粘贴到上图中的“serial number”输入框里,点击“next”,注意,注册机不要关闭,一直开着,直到提示重启计算,重启以后就不用打开了
PS:有人说在这一步选择全部打叉可以对此软件进行卸载,可以解决上次删除软件不正常导致再次安装失败的问题,不过我没有试过!

楼主:
注意不勾选!!!
安装中:
安装成功:
原点选择第一项后,点击左下角“create license file”获取**文件:
**文件存放位置,最好是根目录,途径中不能出现中文!!
完成!

楼主:
选项--安装许可证文件
一次只能装一个许可证
先后安装两个许可证!
汉化步骤:
1、在解压出来的“multisim12.0”的文件夹里找到‘‘Multisim12SPChinese-simplifie’’汉化包
2、关闭Multisim和Ultiboard;
4、将Multisim12SP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复制粘贴至以下Multisim安装文件夹中: X:Program 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Circuit Design Suite 12.0stringfiles(这里是安装路径,不一定是这个,由个人设置的情况而定,X表示你安装的盘符
5、打开Multisim;
6、点击Options?Global Preferences;
7、选择General一栏;
8、点击Language,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Multisim12SPChinese-simplified;
9、单击确定;
10、重新启动Multisim。
汉化结果:
卸载程序位置:
关于许可证、注册表卸载不完全,可以“开始---运行---regedit”
打开local machine
打开software      可选择相关文件的许可证并进行删除。
也可以通过‘搜索’找到文件并删除!
1、单击“开始”菜单中“程序”的“附件”,单击“系统工具”再单击“清理磁盘”,选择C盘,确认后,选中所有的“口”,再确认;再在“系统工具”中点击“磁盘碎片整理程序”,这需要花很长时间,请耐心等待。一些程序删除了,但并非完全删除,在计算机的注册表中仍然保留安装信息,如不及时删除这些无用的信息,时间久了,注册表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影响系统的工作性能。你可利用下述方法将其彻底删除。 ­
2、在多次安装和反安装后,系统保留了很多无用的DLL文件,应将其删除。单击“开始”菜单,单击“运行”,在文本框内键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依次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haredDLLs分支。在对话框的右侧,其键值数据后面的括号中都有一个数字,如果数字为0,说明该DLL文件已成为垃圾,将其删除。 ­
3、将不要的程序卸载时,应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选择确定删除,这才是彻底的删除方法。在磁盘分区中删除效果不好,有时有些程序是删除不掉的。即使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卸载了,但有的程序在注册表中仍有这些程序的名称,成为垃圾。用上述方法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分支。Uninstall主键下的每一个文件夹对应一个应用程序,打开某一文件夹,即可看到程序反安装的内容,包括程序名DisplayName和UninstallString。找到你删除过的程序名后,右键单击其上层文件夹,选择“删除”。
4、一些不带Uninstall程序或不用安装(复制到计算机中的)即可在Windows中直接运行的程序,如许多小型游戏等,注册表记录程序运行的参数。如果删除了这样的程序,仍要在注册表中删除这些无用的信息。依次打开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分支。从各子键中找到相应程序的文件夹后,将其删除。你也可单击“编辑”|“查找”命令逐一查找包含这些软件信息的子键或键值项,进行彻底清理

网友A(2017-08-11):
好东西...可是没看见下载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可是没看见下载链接啊....................

https://pan.baidu.com/share/link ... &parentPath=%2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可是没看见下载链接啊....................

刚刚在网上搜索了一个。

网友B(2018-03-05):
链接失效了...

网友C:
讲解很详细,要是来个下载链接就更好了